老虎上这两孔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9-06-22):
老虎上这两孔做什么用的?或者没专门用途?

网友:
估计是真坦克上的通风口

网友:
装灯的怕灯被炮管撞到,不过后来车灯设计的比较矮,所以那个洞没用了!

网友A:
这是维修时候用的,插上吊杆时用来吊起主动轮。

网友:
装灯座的,后来都不用了!灯装当中一个了!: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维修时候用的,插上吊杆时用来吊起主动轮。
比较合理,应该是这样。

网友(2009-08-13):
插旗用的

网友:
还是插旗的

网友:
一定是插旗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也是

网友:
肯定是插旗用的

网友:
 两个旗帜

网友:
哈哈,百分百插旗

网友:
应该是装灯的吧

网友(2009-10-24):
哪有2个孔

网友:
板凳正解,维修时使用的起重设备受力孔!

网友:
那 孔是维修用的起重设备受力孔 就是吊起来

网友C:
插旗的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