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ESP的疑难杂症,高手请进。

楼主(2009-06-22):
基本配置 500ESP 斜盘
舵机
510×3 锁尾舵机 261 陀螺 401(行程110左右)
电机
:翱翔KV2000 电调 megapower 60HV
症状如下
1、飞机起飞后,悬停不是很稳,机身偶尔会有晃动(比较轻微),应该不是抖舵,因为幅度不大,就是感觉没有500应该有的平稳(不如我的WING450 空中姿态稳定)
2、飞机起飞后,尾巴有向右的偏转的角度,大概有4 度左右。
请高手们指点下小弟,飞机没炸过,基本是全新的。

网友A:
描述不清楚,总结后确诊是rp问题。

网友B:
j降低螺距,提高转速

网友C:
楼上的正解:loveliness:

网友D:
提高油门曲线

网友E:
光这么一说,还真很难判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