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挂了,怎么分辨质量

楼主(2009-06-22):
这几天广州的天气真是热啊,傍晚时分飞了2块电池就挂掉一个电机,在空中突然一个桨不转了,然后飞机拼命打转,还好降落及时,没有摔着。
下来检查,370电机轴用手一拧就嘎嘎嘎的响,估计是完了。
揭开屁股上的电路板后,发现里面几乎是焊在上面的,无法打开。
这个电机工作时间估计才几个小时,质量太差了吧!

还是原来的屁股是蓝壳的那种换碳刷方便的好。

挂掉的这个15块买的,后来上街找到有买370强磁电机的,有的居然要55一对。不知道是不是质量的确好啊,网上又有10块钱一个的。

网友:
370马达要质量好的还可以。差的5个起落就完蛋。

我都烧了6个了。55一对希望质量好点吧。10一个的淘宝没见过,最低25我买的

网友:
你为什么非得用370电机? 用无刷的不行吗?

楼主:
呵呵,可能是买到劣质产品了。
机机就是有刷的,要换无刷的连电调也得换,成本高啊,无刷电机一般的都四五十一个。

网友:
370电机换无刷还是比较值的,无刷电机加电调在100元左右能搞定,你换几个370的价钱就出来了。另外动力也好一些。

网友:
无刷是趋势,可惜我刚入门是一口气买了6个250元左右的进口电机  现在就用在漂移车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