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最长时间悬停 A123该怎么配置?

楼主(2009-06-22):
最近突然喜欢航拍 jj下挂个相机 所以想最大限度的延长飞行时间
我的jj是yt450
xxd2218 3500kv那个
好淫60A
暂时不考虑电池放哪里的问题
我想最大限度的延长jj悬停(不飞3d)的时间 该怎么配置
4s1p?
还是4s2p?
还是3s2p?

楼主:
哦顺便说下 我只有一个imax b6 充电器
是不是4S2P充不了啊?

网友A:
450挂个相机 再4s2p的话可能很难操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挂个相机 再4s2p的话可能很难操控哦

其实很稳。。 应该是更稳了啊

相机比较薄 还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挂个相机 再4s2p的话可能很难操控哦

网友B:
实际上 450 载重最大500g-600g
你称下4S A123 + 相机等的重量是多少
感觉超过500g
基本上属于能飞1-2m的样子
但是没有什么航拍意义
无可操控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 450 载重最大500g-600g
你称下4S A123 + 相机等的重量是多少
感觉超过500g
基本上属于能飞1-2m的样子
但是没有什么航拍意义
无可操控性....

一个4sA123多重 啊?我还没买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4sA123多重 啊?我还没买呢

单节a123是70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节a123是70g

哦了 那也就凑合用锂电了。。。

楼主:
诶不对 如果我A123代替锂电 实际没重多少啊

网友:
4S1P的A123,调得好可以飞十二分钟以上。
至于4S2P,能不能正常飞行也是个问题,估计还没人这么玩过~

网友(2009-08-26):
引用 楼主:
最近突然喜欢航拍 jj下挂个相机 所以想最大限度的延长飞行时间
我的jj是yt450
xxd2218 3500kv那个
好淫60A
暂时不考虑电池放哪里的问题
我想最大限度的延长jj悬停(不飞3d)的时间 该怎么配置
4s1p?
还是4s ...

4S2P有700G了,看你能离地不

网友:
晕,居然还有人想用A123航拍,最好还是锂电啊

网友:
呵呵!飞上天了,估计电机电调也会因过载而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