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450和PRO的选择求助

楼主(2009-06-22):
最近GF好象紧缺,问了商家,说是要停产了 ,没货。。。。

所以要考虑是否入PRO,但因为新的,所以配件上好像有点小麻烦,而且PRO比GF贵一些,使用成本增加。。。。

还请给位高手指教啊

网友:
现在入手的话,pro是不二的选择呀~!

网友:
能等就再等等。找找yt代理,他们的货源应该比较好

网友:
选Pro吧,GF加上些电子设备价钱和Pro没差多少。

网友:
现在还是买PRO

3000不到 到手 加遥控接收电池就可以玩

GF 还要自己配  配下来 价格差不多了

网友:
PRO就是配件比GF贵,别的都不错

网友:
上PRO!!大家都上PRO了,配件就会多了!就会便宜了!!!

网友:
pro吧~好飛點~炸也會少點~

网友:
我也是新手了,买一个多月了,至今还未炸,没偿到炸机是啥滋味咧

网友:
现在不买PRO,只能说明脑袋有问题了。

网友:
如果你是高或老手,就买 PRO 吧,那很爽。
如果你是新手但很执着地追求最好,也买 PRO 吧,会很酷。
如果你对电直还摸不着底,先玩 ytGF 或山寨 450 吧,到什么时候你就知道要买什么机了。

网友:
PRO好机, 配件还是贵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象v2 GF 那样配件普及。否则一定上了练手~

网友A:
山寨450一年后直接上500,450投入太大没效益。

网友:
PRO 不2的选择 相当的稳哦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我主要是顾忌PRO现在的配件价格比较高,而且还没有什么副厂的,据说副厂的也不便宜,所以很犹豫。 原来是没怎么考虑PRO的,现在GF缺货,所以开始琢磨PRO了。

小弟是新手,多谢大家帮忙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450一年后直接上500,450投入太大没效益。

效益?好像只有烧钱吧。

网友:
怎么没有V2啊

网友B:
现在V2相对来说完全没有性价比了,动力套装居然有2400(黑色),加上设备不是要4000?pro套装才是3000阿,所以估计亚托是要把pro做成主流了,大家就买吧,加速配件降价让我也受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V2相对来说完全没有性价比了,动力套装居然有2400(黑色),加上设备不是要4000?pro套装才是3000阿,所以估计亚托是要把pro做成主流了,大家就买吧,加速配件降价让我也受惠

犹豫不买PRO主要还是当心炸机以后的维修成本,PRO现在的配件好贵,新手难免炸,所以当时首选GF,副厂的配件很便宜。

顺便问下,PRO和GF有多少配件是通用的?

网友C:
练好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