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9

楼主(2009-06-22):
入手一新控DSX9
请问控的充电问题。。。。
电量不足9V就开始提醒了~
是不足9V就冲吗?还是一直放完啊????????????

网友A:
用平衡充充电

网友B:
原帖由
hahaoink
于 2009-6-22 19:02 发表
用平衡充充电
鎳氫電池怎麼用平衡充電?
原廠的慢速充電器要充很久的

网友C:
镍氢电还是有记忆效应的,最好用完再充,用到低电量提示就要充电了。想充电快换个充电器吧。

网友D:
换发射锂电

网友E:
镍氢没有记忆效应,一般隔一两天晚上回来就把控插到隔夜充上,第二天就能安心飞

网友F:
我的镍氢电池经常充电确实很麻烦

楼主(2009-08-28):
多谢各位~小弟准备换锂电了

网友G:
看说明书上说DSX9好像不能用锂电,
还说很多用户换用锂电遇到过故障,
因为锂电饱和充电后电压能到12.6V,
高电压肯呢个会导致损坏或失效。
我的6EX用锂电没问题,
DSX9说明书这样一说搞的不敢用锂电了。

网友H:
我也被这个充电搞疯了。。。。太慢了,要12个小时
用的时间也不是很长,而且我的b6还不能充,只能用原配的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充

网友E:
说明小日本很鬼啊,国外配的充电器都是100mA以上的

网友H:
我这个充控的那个输出是120mA的哦

网友I:
我无聊把那个电池切开了用C9000充的...

网友J:
dsx9 调螺距
pit curv里的设置调不了螺距啊,用滚轮调了曲线但是直升机没有反应,和我以前用的t6exhp调的方法不一样啊,以前的调遥控调飞机机翼是有反应跟着动,不过这个dsx9好像不行,请知道的说一下怎么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