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帖 三项变频器驱动 单项电机 带电容工作情况

楼主(2009-06-22):
三项变频器直接 驱动 单项电机 带电容工作情况

上一个帖子是去掉 电容 单项电机工作在两项状态

单项电机 带电容工作情况
电机两根线接变频器的任意输出端
电机运行调速平稳  在我的车床上试验  声音正常
缺点是 频率低于15hz时力度偏小
频率越高力度越大
切料低速时切大的不太好

这两天发了这么多 变频器的 帖子 大家也烦了

辛苦了大半天的 也不给加精
累了 以后不发 电子的东西了
最后一贴 封底

网友A:
主要是没配图,像我这样门外汉,本身就不会,再无图,这贴基本上就不爱看(说句实话,请见谅)

网友:
变频器用的还是少,更不用说修理了。我是搞电子的,都没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没配图,像我这样门外汉,本身就不会,再无图,这贴基本上就不爱看(说句实话,请见谅)

冤枉啊 我拍图 相机的电池都用玩一对了

网友:
那为啥这两贴都没图,进来一看,没图,没劲(小声地说一句,现在已进入读图时代)实话实说,别见怪

网友:
相机被老婆带走,本来想发贴,可是,想到没配图必没人看,所以这个月都只有跟贴的份,没有发贴的事.

网友B:
搂主小心了,看看变频器的使用注意事项吧:变频器是不能接容性负载和电容式单相电机的,现在能用,不久的将来搂主你就要修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项变频器直接 驱动 单项电机 带电容工作情况

上一个帖子是去掉 电容 单项电机工作在两项状态

单项电机 带电容工作情况
电机两根线接变频器的任意输出端
电机运行调速平稳  在我的车床上试验  声音正常

...

是呀,这里的同学都是好色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搂主小心了,看看变频器的使用注意事项吧:变频器是不能接容性负载和电容式单相电机的,现在能用,不久的将来搂主你就要修理了。

这种歪门邪道的用法 只能临时 做个试验 玩玩 看看效果
接的时候 心里也是怪怪的感觉
现在师傅 又跟师傅学了好东西 谢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搂主小心了,看看变频器的使用注意事项吧:变频器是不能接容性负载和电容式单相电机的,现在能用,不久的将来搂主你就要修理了。

是不是因为电容放电 和电机的 电感产生的互感电压 相叠加 电压会 很高 这样就会把 功率管子烧了。。

网友:
兄弟不要这样用,你会后悔的

我来给你补图。。

楼主:
谢谢师傅又给补了一课
又给你添麻烦了师傅

网友(2009-10-25):
che

很好,你的贡献很大,解决了许多人的疑点.

网友:
我认为变频器可以驱动单相电机,但是需要改变接线方式。去掉电容器。

网友:
变频器不平衡运行,不好,另外移相绕组的电流会不会大?造成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图~

x2: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