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40油机重心调整问题,非常郁闷

楼主(2009-06-22):
小弟新买的40练习机,46级
发动机
,向老鸟请教重心调整;1,测量重心点时油箱应该时空的还是满的。2,小弟空油箱测量时(按说明书给定,在机翼前缘和后缘靠前部位30%处,大概机翼前缘向后80cm处),但接收机
电池
需要装在机身较后端(比较靠后),是否正常。3,大家是怎样调整的,调整不当什么后果。感谢高人指教

网友A:
油箱半满

网友B:
大概位置在副翼稍微靠前点

网友C:
空的时候

网友D:
燃油箱空的时调测重心
;电池的位置可用来调整重心,前后没问题;重心偏离太多就不好飞了,靠后了(头轻)飞机不稳定很难控制,太靠前了(头沉)操控反应迟钝。
但重心靠后了(头轻)飞机没法飞!略靠前了(头沉)操控稳定好飞!就是
宁头重点也别头轻
了!!!这也是
为什么空油箱调重心的原因
!!!(一般油箱都在重心前一点)

网友E:
可以认为是正常范围,放心去飞吧,如果是新手没老鸟带,可能最好中心再往前调一点

楼主:
感谢各位帮忙
感谢各位帮忙,以后还需向大家多学习,

网友F:
空油测。
大概就行了,练习机重心前后1CM的差别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G:
东西都装好,空油测,4.8V的接收电池组对调整重心影响不大,除非特别的飞机,头特别重,严重重心问题,比如我的十字军,发动机装到最靠后,还要在尾巴固定两块大铜片,重心才合适,要靠电池调重心,把电池绑尾巴上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