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问题

楼主(2009-06-22):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单向轴承,离合器盘里的那个,为什么玩个5-6次就坏了,已经换了好几个了,每次都要把底盘拆下来才能取出离合器,还要敲出来,工作量太大了,2-3天就要拆一次,我是天子50的。

网友:
换个同规格的进口轴承。
不一定要买原厂的轴承的

网友:
单向轴承安装要注意,不要敲打进去,应该把离合器加热到150°左右,轴承用台虎钳或别的工具压进去。

网友:
离合器甩块退火就没用了

楼主:
请问什么叫退火

网友:
退火就是加热到一定温度再慢慢冷却

网友:
轴承换德国依纳牌的,最好压进去,贵点但物有所值。日本和国产都不好。

网友:
德国的比较好

网友:
启动杆也要用带单项轴承的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