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行过程中大桨自行飞出!

楼主(2009-06-22):
大家帮我看看,今天在飞GL450的时候大桨自己飞出来了,我看了一下,连桨夹一起飞出来的,我发觉桨夹里面是有个螺丝的,从来没有检查过那个螺丝,太可怕了,我还有个油直呢,想想就怕,飞出来可不得了呀,可能是我不太懂,反正大家注意检查吧!

楼主:
大桨飞出后,飞机斜了,还好高度不高,副翼打到地上就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
内丝横轴 容易滑丝.....建议换外丝!

网友:
要经常检查各部件的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今天在飞GL450的时候大桨自己飞出来了,我看了一下,连桨夹一起飞出来的,我发觉桨夹里面是有个螺丝的,从来没有检查过那个螺丝,太可怕了,我还有个油直呢,想想就怕,飞出来可不得了呀,可能是我不太 ...

GL的品质=GL的品德,不射才怪。

网友:
危险 起飞之前 稍微检查一边的好

网友:
传说中有一种东西叫螺丝胶 楼主听过吗

网友:
传说中的射桨,横轴螺丝一定要上螺丝胶。

网友:
我都没有上过螺丝胶!

网友:
射了  没上螺丝胶吧

楼主:
螺丝胶是不是和硅胶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胶是不是和硅胶差不多

不是,厌氧胶,在密闭环境固化。

楼主:
是不是涂在螺丝的螺纹上,然后再把螺丝拧到飞机里?

网友:
我外丝横轴从来没上过螺丝胶...懒嘿嘿.....

网友:
呵呵还是得多检查检查飞机才好,那螺丝胶得上,没做好应该的防备就算大家感觉不错的YT照样射

楼主:
看样子射桨大家也碰到过咯,我还以为只有发生在我身上,我还有台油的,要注意咯,大家也要注意咯!

网友:
太可怕了 快去找厂家吧 危险啊

网友A:
我的500也试过

网友B:
连桨夹都射了真厉害

网友C:
外丝横轴螺丝是不需要用螺丝胶的,你仔细看螺母,他和普通的不一样,螺母中间是带有的防松环的,不信的话,哪怕是空载,你用手是根本无法把螺丝拧进去,和拧出来的!

网友C:
防松环的相当于螺丝胶的作用

网友D(2009-08-20):
我也从没上过螺丝胶,唉,看这帖子怕了

网友E(2009-11-13):
4mm横轴能改外丝吗?是不是要换成3mm横轴的外丝呀。如果换外丝的话,还要准备一个细细长长的套筒呢。

网友F:
是不是就是大桨夹中心里面的那个内六角螺丝吧,每次检查这个拧得紧应该就不会射桨了吧?

网友G:
這個要小心呀

网友H:
楼主的 鸡鸡 是什么时候啊!!现在 固朗450C 带平衡仪的 这个机器不会也发生这种事情吧!

网友I:
我虽然没碰到过射桨,但听LZ这么一说真的怕怕哦

网友J(2010-08-02):
原帖由
FDJ
于 2009-6-22 21:28 发表
GL的品质=GL的品德,不射才怪。
不是螺丝短咯射出来就不是质量问题
这个多上点螺丝胶就是对的咯

网友J:
要出现螺丝断在里面射桨
应该只有飞跃咯

网友K:
现在我最烦的一句话就是 质量问题啊,找厂家啊,为什么不找找自己的原因啊,BS!

网友L:
同意LS观点!JJ飞几次就要检查螺丝松紧的!不懂别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