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46IP问题

楼主(2009-06-22):
晚饭前下楼飞火狐,发生奇怪问题:
   飞机正常降落后,再起飞时,控和接收莫名其妙的连不上了。以为是晶体松动等原因,反复鼓捣都无效。
控和 接收关上后,放了3小时,再开机,又好了!
    估计是什么问题?控6EXHP,接收:146IP
    那位电子专家给解答啊?先谢啦!

网友:
很有可能是没电了

楼主:
还是原来的电池,没换。放了3小时之间好了。飞一会儿,又不行了。用手轻轻摸一下接收晶体,连上了,舵机陀螺都可以正常工作,唯有油门不起作用。
断电,重新启动,控和接收又连不上,再右手轻触一下晶体,又是舵机陀螺都可以正常工作,唯有油门不起作用。
肯定是接收机的问题了,可是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晶体可能坏了 换新的试试

网友:
发射机高频板接触不良,6EX的通病 换2.4G吧。

网友:
呵呵,接触问题,或高频头过热了

网友:
6EX没电是不会让你起飞的,这样的情况应该同时报警啊?遥控器上显示的电压有异常吗?

网友:
看看各个接头连接好了没有,整个控与接收机振动测试一下,检查一下电池,我们可以给您免费测试

楼主:
替换法证实,控没问题,电调电机没问题,接收晶体插在另一个146ip上也没问题。基本可以肯定是接收机的问题了。这下子还麻烦了,故障源不大容易查找啊。那位遇到过类似故障啊?

网友:
大叔可以检查看是不是电调的接触问题,电调接电池的接头有时可能会出现接触问题。

我以前飞黑鹰500时,发现有时这个接触会导致电调不正常,虽然BEC输出的5V电源正常,但是电调和接收机的上电自检过程好像有问题,拔下电池歇会重插就可以恢复正常。
我当时也用的6EX,后来换电池和更换电调的插头后才未见该问题。

另外,火狐原配的电调好像BEC还是电压检测功能就是感觉怪怪的,换成别的电调后好象能稳定点。

楼主:
换一个别的146接收机,一切正常。看来还不是电调电机问题。

网友:
6EXHP的质量问题多多,早就说过了,就是有人不信,真是自作自受~

网友(2009-09-26):
遇到同样的问题,早在半年前就出现T6EXHP与R146IP连接不上的事,当时把146外壳拆开看了看里面,电路板和元件没有明显的松动或接触不良等现象,换了一个晶体,装好后一切正常,可是过几天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把原来的晶体换回去也没有效果,第二天开机又连接上了,一切正常,用到现在大约过了半年,现在同样的问题又来了。有时候动一下接收器的晶体再上电,可以连接上工作正常,有时候怎么动也连接不上,象幽灵似的忽隐忽现。而且这次自首次出现后,就一直这样,有时候好有时候坏,不能象半年前那样稳定较长时间了。
问题就是出现在146上电时,如果连接上之后,只要146不断电问题就不会出现,无论多长时间中间不会出现问题。可能是146上电时某个元件没有启动,也许是晶体(高频晶体或单片机晶体中的一个)。

网友:
6EX是经常性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说实话,买6EX还不如买4V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