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 4.5A 要是能冲A123不是很爽吗!!!

楼主(2009-06-22):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b726.jhtml?cm_cat=0,刚刚看到的。菜鸟请教。

楼主:
手头刚好有个SONY的,以前相机配的充电器,看螺丝位置,是一样的,想拆开看下内部,可是是内六角,而且是中间有根针那种,我的工具没有这么小的。懂电路的帮看看啊,谢谢。

网友:
暴汗!
可见那种三五百块的充电器是多么暴利!

网友:
其实就是sony的电源适配器

网友A:
我买了个50几元的简易平衡充,可充2S和3S,3.85v截止,还没试,暂时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个50几元的简易平衡充,可充2S和3S,3.85v截止,还没试,暂时不知道好不好

试过调了里面的两个电位器,发觉冲出来有一个超过4.2,一个刚3.2* 另外一个3.8*  好像加起来接近12.8

网友:
不知充电电流是多少

楼主:
手头的这个拆开了。今天下午用来冲了下笔记本用剩下的18650电池,松下日本原厂。调整电流到最大,电压调整到4.19V,然后就直接正负极接上,冲了一个下午(一个小时没见热,就插着上班去了),回来量电压4.19V,超准,但是不懂什么时候停或者根本还没停,都没有指示灯的。

网友:
这种怎么就像一个开关电源

楼主:
100V-240V输入,输出3.3V4.5A  这个可以改装吗,要是可以,更好了,充电快,价格便宜。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1fd7c01a1c18012.htm

楼主:
SONY的我调节了,电压似乎调不到3.8V以下。

楼主:
还有一种台湾台达的,3.3V 3A,才4.5一个。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5c3a.jhtml?cm_cat=0

楼主:
这家有台达电源板的大图。高手分析下,菜鸟等好消息。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a783.jhtml?cm_cat=0

网友:
上面的都会自动截流吗?

网友:
我问了那个卖家
他说1.5A的

网友:
基本只要是开关电源,就自带恒流功能的,至于截止电压,其实也就是输出电压,当电池电压低时,充电电流等于电源的恒流电流,快满时,电流会减少,最后电池电压趋于电源输出电压,要精度吗?自己耐心点调多圈电位器吧。温度漂移?那是由很便宜的TL431控制的。漂移大小?只要储位不想用充电器去校表,只是用它本来的目的--充电的话,完全够用了。

网友:
这个最大电流1.7A

网友:
还不如这个,我买过2种电池都能充,效果超好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8f7e0b3d2d3485a7d363824f2809c59b&x_id=0db1

网友:
多功能充200块 为什么浪费时间。。。 现在都全功能冲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