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手要了她的命,还有救吗?

楼主(2009-06-22):
以前用着一直很好的136F接收机,最近突然近距离跳舵了,网上看了一下大家的相关帖子后,拆开接收看看,发现确实有一个地方虚焊了。

楼主:
我自做主张,把三个焊点重新焊了一下(焊接技术有限),把起层断开的地方用焊锡连接上了。可是,一接电,舵机只有一声响,随后什么反应都没有了。原来只是遥控距离近,现在完全不能用了,请电子高手帮忙啊?还有救吗?

网友:
上万用表检测一下通断。拉锡不擅长就上段跳线,可靠

网友A:
接收应该没有问题的,应该是焊接的问题,或者在焊接过程中损坏了其他

网友B:
烙铁防静电措施做好了吗?
最简单的办法,拔掉烙铁插头焊接.
或者跳线焊接试试,看电路走向那个点就接在红圈上部的那个贴片电容焊点上

网友:
看来多潜水还是有好处的啊

网友:
您好,我们可以修理,也可以指导您修理,修后进行全测,如灵敏度,抗干饶,振动,各个通道特性,、拉距测试等于 QQ 84153039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56790

同意,从照片上看线路板上那3个焊点都起皮了,但是你就焊了一处,不知道你焊的时候电烙铁多高温度在板上停留了多长时间,在贴片原件旁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停留太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从照片上看线路板上那3个焊点都起皮了,但是你就焊了一处,不知道你焊的时候电烙铁多高温度在板上停留了多长时间,在贴片原件旁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停留太长时间。

贴片电阻还是个0欧的,就是500度烫它也没关系。楼主用的什么烙铁?很多烙铁没有地,烙铁头和地之间有时能有30多V电压差,说不定是什么元件被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从照片上看线路板上那3个焊点都起皮了,但是你就焊了一处,不知道你焊的时候电烙铁多高温度在板上停留了多长时间,在贴片原件旁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停留太长时间。

没错!三个点都起皮了。我把这三个点都焊了一下,焊后发现不好用了,再细观察,发现我拉锡的地方断了,于是才拉的锡,可是还没能解决问题。电烙铁多高温度不知,在板上停留了多长时间不算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防静电措施做好了吗?
最简单的办法,拔掉烙铁插头焊接.
或者跳线焊接试试,看电路走向那个点就接在红圈上部的那个贴片电容焊点上

http://photo.5imx.com/up/month_0906/20090622_2f0cfaa0ff117e4fd8053JD3n9f ...

还要做烙铁防静电措施啊?电子盲啊,才知道啊。拔掉烙铁插头焊接温度不是降下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应该没有问题的,应该是焊接的问题,或者在焊接过程中损坏了其他

哪里又损坏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要做烙铁防静电措施啊?电子盲啊,才知道啊。拔掉烙铁插头焊接温度不是降下来了吗?

烙铁头有一定的余热,拔掉插头在半分钟内还可以继续焊接

网友:
小日本还不如部分国内山寨厂
想维修还要寄去日本,还要懂鬼文,让我们如何支持日货

网友:
修很简单的,

可以帮你,让你自已修好,请联系出 QQ 84153039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