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9-06-22):
各位老大,莱鸟向你们求救,你们的汽油艇水冷管路是怎么走的?我的汽油艇就是因水冷不好,汽油机拉缸了,就是找不原因.帮帮我这个莱鸟.谢谢了!

网友:
可作參考!

主机体上水最好用船底上水,排气管用舵上水
重要是机油混合比是20:1

尾舵上水

尾舵上水

船底上水

船底上水

网友:
既然船底吸水效果好,为什么不在船底开两个洞?是不是舵上有个洞不用可惜?

机油混合比20:1

网友:
我也正郁闷呢,2个进水口,舵一个,刮水管一个,到底怎么连效果最好啊?

网友A:
我有一条成品船,出厂安装是分两路,一路船底吸水加负压泵冷却主机,一路舵吸水冷却排气管,为了在洗手间磨机方便,我把冷却主机的冷却水再去冷却排气管,考虑到冷却管温度稍高也不是坏事,负压泵即使不工作也不会堵,跑船时就没改回来

网友:
同一道理!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条成品船,出厂安装是分两路,一路船底吸水加负压泵冷却主机,一路舵吸水冷却排气管,为了在洗手间磨机方便,我把冷却主机的冷却水再去冷却排气管,考虑到冷却管温度稍高也不是坏事,负压泵即使不工作也不会堵 ...

船底的给發动机比較安全,舵打上了回航也不会引致拉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