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比特V2无刷改装问题

楼主(2009-06-22):
谁能推荐几款适合丘比特主无刷马达的,另外问一下看到几位改无刷的选择的都是内转子的马达,能不能用外转子的?有设么分别?谢谢~

网友:
改丘比特首选B2030内转子无刷电机,动力柔和,省电。外转的动力太强了,锁尾困难。

网友:
而且2030的无刷电机KV要低于3000KV的,我的改完无刷后就因为主马达转速太高而导致尾锁变差了。

楼主:
o ,谢谢楼上的2位解答,明白了、·~

网友:
同问!!请问可以放图片参考吗?

楼主:
是啊,看过论坛上给的图片引出信号线,但是还有2个跟正负电源线不知道接哪里

网友:
正负电源线并在电源输入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