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飞过启迪的95元版EPO的F3A,和蓝宇的746比如何?

楼主(2009-06-22):
本已打算购买金山的746多练练起降,但最近他老是不上线。正好在启迪购买航佳的大F3A时,看到他有95元的机型。据说是完全仿746的,但材料比746“好十倍”。
也不知是真是假,但如果他完全仿EPS的746,又是EPO的,价格还便宜了50元,那时没有选择蓝宇的理由了。
有飞过的前辈吗?
南园猎鹰同学高烧过后现在在坛子里冒泡是时间真是少啊。

网友A:
不要买,根本算不上f3a,凑合飞飞可以,做动作就不要想了,epo材料超重

楼主:
本来也只是用来练练起降,觉得飞塞斯纳的人太多了,想买个别的。
还定了航佳的F3A想那它做做简单的冲场动作。
如果练好了,再上阿波罗。
需要的只是和蓝宇的比较,请老手帮忙,谢谢!

网友B:
我买了.我没飞过真正的F3A 机,动作方面我没什么发言权. 746我飞过,感觉和EPO 差不多,但EPO 确实比它耐摔,EPO 的电池最好用11.1 V 1500MAH 左右的,我用的是2200MAH ,感觉重了些。GS KV 1050 9050浆,可以垂直爬升,不过会有点侧斜。降落时跑道上围观的人多,压力大,低空失速摔过3次,都没坏

网友:
汕头这边有好几个魔友都是直接飞那个95元的........
应该质量上没问题

网友B:
出口转内销的机型。做工明显比746 好。 从轮子和配备的舵角,连杆都可以看出。练练手真的是不错的,摔了也不心疼。

楼主:
你好SATV,看了你以前的帖子了,获益匪浅,就打算买这款EPD F3A了。
请再帮我看看,我原有的两种电机,一个是2212 1900KV 30A 配7035桨的(原来翼龙的配置)
一个是1050KV的,原来配云舞者的。
电池我有不少11.1 1300的
这样的配置能用在这上面吗?

网友B:
都可以用上面. KV 1900 配个8060浆估计动力比较充沛 ,1050就上9050浆吧. 我用2200MAH 可以飞 15分钟,下来还有3.87 V .电调我用好盈 25A ,足够

网友A:
2212+1300配重比较困难,建议上2217。

楼主:
恩,那我就用2200的电池吧,玩船的时候也买了几块。
请问这款机可以在草地上降落吗?
我前面的几架飞机,起落架只要一碰草地,立刻玩完。所以索性拆掉。但几乎飞两个起落就搞断一个O圈,有点烦,

网友C:
这款EPO的F3a 和蓝宇 746 我都飞过。
优点:
1. EPO 材质,明显比 蓝宇 746 的EPS 要耐炸,上周和一台450 直升机空中相撞,仅仅是机翼固上螺丝的部分有块泡沫撕掉了,捡起来重新粘一下就OK。
2. 做工,配件明显比蓝宇 746 要好,这是绝对的
3. 机身是没装好的,可以轻松扩充电池仓。
缺点:
1. EPO 比EPS密度大,所以也比较重。
2. 因为比较重,所以在配置重心方面变得困难,我在加了一个很轻的转向轮也显头轻(已经吧电池放到最前了)机头要加石头配重。
3.还是因为比较重的缘故,所以在关了油门后,滑翔性绝对没蓝宇746 来的好,滑翔距离很短,
4.白切鸡,还要自己DIY
5.起落架部分,钢丝还是太软,需要另外加强
6.副翼舵机安装位置比蓝宇746 要靠上,所以用9G舵机会有顶住机身仓的问题,需要改换ESKY 8G舵机。
这台飞机还是用来练起落、航线什么的吧。
BTW 我现在用AX的2312N 1500KV 配8060 用3S 1300MAH ,还算比较够力。

楼主:
楼上的回答句句答到我最想知道的点子上!
既然可以扩充电池仓,本身头又嫌轻,那我就上2200的3S吧。
我购买了启迪推荐的动力,2212的KV1400,配9060的桨。再加上2200 11.1 的电池,不知这样的组合是否可以比较舒服的飞航线,连降落?
请教下那个起落架的钢丝如何加固?换更粗的吗?

楼主:
KCDOWN同学,航箭的我也买了,3天后到货,也是启迪的。我配了2814的1100KV和10寸的桨。如果有问题,到时再请教你。

楼主:
看了猎鹰的配置,觉得太暴力了些,不适合我这样的新手。我只要能做简单的动作就可以了,比如倒飞、通场、跟头、殷麦曼什么的。不知这个2814是否够用了。

网友C:
我一直是用翱翔的2312N 尾散电机配这种F3A,主要原因是,2312N是尾散结构,不需要改动原来的拉力线,直接套上那条方条就好了,第二是2312N的电机很够力,每个人见过我的飞机滑跑3米都不用就起来都说够力。 2212 我倒没在这台机上用过,不发表意见。不过2200MAH电池貌似又太大了,我觉得这台飞机用1500MAH或者1800MAH还好点。2200mAH会太重了。
航箭部分,我是按照南园猎鹰的配置搞的,哈哈,3536 1330KV 配1050的桨。不过坦白讲,航箭确实贵,贵得不值。机身泡沫是很硬,但机翼因为是KT板合成的,所以要非常小心机翼。

网友C:
对了,航箭的话要配40A电调,早几天我在网上买了个辉盛40A 电调,才65块,做工相当不错,比破XXD 40A要好多了,线性也比XXD好,你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今天装好了启迪95元的飞机,觉得结构设计基本合理,(副翼舵机位置除外,会碰到里面,必须挖孔。)
起飞重量780克,2212 KV1400 2200电池 9050APC桨 测得拉力为1000克。应该没问题吧。
就是重心确实是个问题,在机翼加强碳杆后面1公分左右。我用的可是2200的电池啊!

楼主:
感谢KCDOWN,正愁没有实惠的好电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