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盘、锁尾舵机到底用什么样的好呢

楼主(2009-06-22):
看了论坛很多帖子,发现也有不少用9g作为斜盘与锁尾舵机的,但是用这种舵机似乎见炸必扫齿,但是见大家说用金属齿舵机虽然耐炸一些,但是很可能直接烧毁电路或电机,到底哪种方案比较省米呢,本人新手,还没进入悬停阶段。

网友A:
上9G算了,慢慢折腾 到了一定的数量 自然不扫齿了
就当交个学费:loveliness:

网友:
只要你不炸机,什么都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9G算了,慢慢折腾 到了一定的数量 自然不扫齿了
就当交个学费:loveliness:

没有人,记住是没有人不炸机的。9g的炸鸡成本实际上跟金属齿的差不多,说不定更高。

本人飞得比较小心,炸到现在,金属齿舵机还没炸坏过。塑料齿舵机换过3个。塑料齿的廉价舵机性能差质量不稳定,新手飞更加容易炸鸡所以不如买好点的。

网友:
9G就可以了,我换过3个

已经可以对头

开心飞、放心飞吧

网友:
我飞了7,8个月,坏了10个华科尔,5个esky,4个辉盛,才买了10银燕已经坏了3个了。以上是净损失,还不包括坏了又互换零件修好又坏的。算是玩模型费用中的一大开销!

网友:
金属齿舵机。

网友:
我的65MG用了一年多炸的次数不少,没扫过齿

网友B:
为什么不学着少炸鸡呢?那种不炸就学不会的思想是错误的。。。

不是说一次不炸,是不要轻易炸鸡,如果认真学习,是可以做到极少炸鸡又有学到技术的。炸鸡太多,技术进步反而慢。

你听驾校说过:放心出车祸吧,没人不出车祸就学会开车的

什么时候会炸鸡?很明确,在新手入门之后,开始挑战高难度动作,这时候才是炸鸡噩梦的开始。如果学学悬停就频繁炸鸡,只能说明学习方法严重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学着少炸鸡呢?那种不炸就学不会的思想是错误的。。。

不是说一次不炸,是不要轻易炸鸡,如果认真学习,是可以做到极少炸鸡又有学到技术的。炸鸡太多,技术进步反而慢。

你听驾校说过:放心出车祸吧, ...

off topic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的飞机已经可以飞了,努力练习吧,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