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R606F接收的入来看一下

楼主(2009-06-22):
FUTABA R606FS接收里的一个滤波电容烧了,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电容是多大的,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呵呵,你最好问问客服

网友:
不止烧了个电容。

网友:
我都烧了现在已修好

是   47  10V

网友:
滤波电容,对容量要求不是很严,22U到100U的都行,耐压10V的就可以了.旧手机上有.注意正负极.应急可以取下不用.

网友:
不用旧手机上的,去电子市場可以买到,几毛钱一个可以。

网友:
是过压了吧?电容左边的那是什么?貌似稳压管的样子,也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