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船家

楼主(2009-06-22):
我的艇准备用外转子的电机,如果单纯用电机座冷却,散热足够吗?我个人感觉水流量好象太低了吧。请各位用过的来发表一下实用的情况。

网友:
建议内转的 船需要的动力大些

网友A:
风扇外转加机座水冷散热效果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外转加机座水冷散热效果可以了。

我就是这样用的。不过要注意电机和螺旋桨的搭配要合适,以跑完一条或连续跑两条电池后电机的温度可以手摸为标准。太烫的话说明电流大了,可以用小一号的桨;电机没有什么温度的话可以用大一号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