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Flight G4 EP6 里含有 G4.5.0.48 升级

楼主(2009-06-22):
在没有EP6 SN 时,装完后,把 RealFlight G4/Data/ 下面的 RFEP6_*.dck 文件先移动一个目录,即可使用EP6包里其它的升级。

网上的下载后用 deamon tool 或其它虑拟光驱软件挂载后即可安装。

楼主:
另外这个升级包里含有完整的G4.5升级,不必从G4.5之前版的装,从G4安装即可得到完整的 G4.5.0.48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没有EP6 SN 时,装完后,把 RealFlight G4/Data/ 下面的 RFEP6_*.dck 文件先移动一个目录,即可使用EP6包里其它的升级。

网上的下载后用 deamon tool 或其它虑拟光驱软件挂载后即可安装。

請問 ~ 下面的 RFEP6_*.DCK 文件先移動一個目錄,既可使用EP6包裡其他的升級?
是怎麼的移動法?
謝謝你 ~

网友B:
不明白L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 ~ 下面的 RFEP6_*.DCK 文件先移動一個目錄,既可使用EP6包裡其他的升級?
是怎麼的移動法?
謝謝你 ~

在data下建个目录叫ep6, 然后选择 RFEP6_*.DCK 的所有文件,ctrl-x, 转到 ep6目录下 ctrl-V

网友A:
這個EP 6 序號試試~ 67920032-E6-78801040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LZ

就是拿到ep6就安装,安装完后把一些要输密码的文件先转掉, 就可以全用EP6包里的其它的对于G4.5的升级。
(等EP6有了密码后,再拷回来用)

网友:
哦,,,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EP 6 序號試試~ 67920032-E6-7880104031~

看上去挺象啊,但愿有用

楼主:
重要提醒:emu.exe 不支持 G4.5.048, 如果要升,请在升级把老的 realflight.exe 备份一个, 升级完后可以恢复文件使用

网友:
引用~ 找到RealFlight Expansion Pack 6
RealFlight Expansion Pack 6 (BT種子)
大小: 2.19G
暫無 Serial (找不到)

本人已下載安裝完成!
無序號!!
有人可以提供給我嗎??謝謝~
請回復一下吧!!

网友:
我用 Alcohol 120% 載入 EP 6,卻出現無法存取的信息....
下載的,,,是由~ leon0857l 所提供的 EP 6~
不知道 starmoon 大大,是否也是從這裡,點選下載的?
謝謝~

网友:
还是玩我的G3.5吧

网友A:
測試之後,Daemon tools,要用 MDF才能開啟EP6 ~
現在正在測試,為何用酒精,無法開啟EP 6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測試之後,Daemon tools,要用 MDF才能開啟EP6 ~
現在正在測試,為何用酒精,無法開啟EP 6  ~

是掛在MDS...不是掛在MDF啦!!.............

网友:
我的Daemon tools 333,只有在MDF才能載入也~
Alcohol 120% 會在IMG 才能載入是也~

网友:
应该是模拟光驱都能载入的...前题是模拟光驱支持那个格式

网友:
那~ 請問,如果使用 Daemon tools 或 Alcohol 120%,裡面要如何設定,才能用 MDS 載入開啟?
謝謝~

楼主:
daemon tools不需要任何设置,就能加载

网友:
EP6包里其它的升级

从哪里运行。没找到啊。

网友:
請問~ 您的EP6,在MDS才能載入?
我的只有 daemon tools 才能載入EP6~
是否能提供你的酒精的版本(能載入EP6 MDS 的),讓我試試?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data下建个目录叫ep6, 然后选择 RFEP6_*.DCK 的所有文件,ctrl-x, 转到 ep6目录下 ctrl-V

請問 ~ 這 Ctr1-x 轉到 EP6 目錄下 Ctr-V?
這是什麼找不到?
謝謝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