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图片·视频)我的4#3也尾无刷了 哈哈

楼主(2009-06-23):
原厂套件好像是给4g3设计的,尾杆的槽是方形的
换上后,除了两个电调稍显累赘,其他一切良好。增加的重量对动力影响不大,稳定性稍许提高。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195644&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197199&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恭喜改造成功

楼主:
多谢ttnchina老师啊, 我这个算是最傻瓜的改造了,插几个插头就行了
由于插头太多,重量含电池都80g了
比坛子里那些40多g的快沉了一倍
以后再想办法减重吧

楼主:
小飞机和小本本儿

改无刷前

网友A:
来张对头的

不是冤家不对头

网友B:
我的也是昨天改完的尾无刷.刚开始有些控制不住.调了下敏感度好一些,我正在练对尾.可以说一下调机心得大家参考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昨天改完的尾无刷.刚开始有些控制不住.调了下敏感度好一些,我正在练对尾.可以说一下调机心得大家参考一下吗?

我一开始也是 后来发现是4合一的防震没做好
因为一开始四合一是悬空在头罩里的,加了尾电调后电机的震动通过电调传到了四合一上
后来把那个电调固定在舵机侧面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冤家不对头

哇咔咔   你这个上网本也是8.9寸缩水版啊
猴粑粑——猿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昨天改完的尾无刷.刚开始有些控制不住.调了下敏感度好一些,我正在练对尾.可以说一下调机心得大家参考一下吗?

调机基本上都是ttnchina教的,主要是调重心和侧滑,先调电池调重心——飞起来再调微调——落地后调舵机拉杆——微调回零——再飞,刚开始技术不行,调好后脱控悬停甚至比我控他还稳,后来练得多了有条件反射了就可以做做动作了,这个机机舵机反应太灵,控上的动作一定要轻,当然起飞还要猛一点。

网友B:
我没人带,全靠潜水,有点难.到现在脱控两秒都不行.相当难操作. 直机我就一个4#3

网友:
4#3B最轻的双无刷配置,全重47克,用的是3克的主电机和1。9克的尾电机。不过国内不好买。

网友:
 路过没有这种JJ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人带,全靠潜水,有点难.到现在脱控两秒都不行.相当难操作. 直机我就一个4#3

4#3?确定不是4#3B?
4#3非常难飞,刚才飞了下别人的,感觉是太轻了,很难控制,还抖舵
你往上面加点重物,比如在副翼头附近的杆上缠上几圈焊锡,这个方法我是从一个台湾网站看到的
我现在这个飞机虽然沉点,但是听话

网友:
小东西貌似很活泼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