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把JR DSX7 2.4 接收的插入插错了 晕

楼主(2009-06-23):
新买的JR DSX7 2.4

接收的插入不小心插错了!!!

电调(自带BEC)插头原来是插在THRO的 结果一不小心插到了AUX2 晕的 还通电了

后来发现了 赶紧插回THRO  但舵机却都没反映了

不会是接收烧了吧 郁闷啊

请高手帮忙啊

网友:
没问题。电调就是一个自带电源的舵机而已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兄
但把电调插回THRO  所有通道的舵机都没反映了 是什么原因啊 郁闷的啊

网友:
检查所有插头方向是否正确

网友A:
这个问题有老金帮LZ解答真是幸福啊,支持老金!

楼主:
谢谢老金啊
我虽然在论坛也有几年了 模型也是个超级老鸟了 在当地也带了一帮兄弟一起玩
但以前一直都是玩车和船的
最近这个月才开始入的电直
对于电直 我还是个超级菜鸟 呵呵
以后还望大家多多指教啊~~~~~~~~~~

网友:
接收机的中间红色电源,一个外侧黑色的地线,都是全部连通的,插哪个都应该一样。

网友B:
插头方向插反了等于正负极接反了有可能会烧坏接收机的

网友:
1、原来接THO速度通道,现在接在AUX通道,只要正负级没错(黑线搞边筐)那就一点事儿没有
2.另外他有保户设计的接口,就算反插是插不进的,应没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有老金帮LZ解答真是幸福啊,支持老金!

楼主:
原因找了了 居然需要再次对频 已经对频过了的 怎么还要再次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头方向插反了等于正负极接反了有可能会烧坏接收机的

怎么可能,插反了没有任何反应而已,不会烧任何东西的,三芯插头,一个信号,一个正,一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