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速仪@油门曲线

楼主(2009-06-23):
有个菜问题请教老鸟:飞油动飞机时在控上打开飞行模式开关可以把油门曲线设到任何想要的位置,为什么还要用定速仪来定速那?

网友:
定速仪的作用是保证油门在各个点时 螺距变化(包括尾浆)也就发动机是负载变化时 转速不变

网友:
例如你设定油门曲线0 30 60 80 100的时候,在60的时候,螺距在6度,转速是1800。如果你想油门在80的时候,转速也保持在1800的话,要根据发动机的输出功率,调节螺距,但是很多数据你都不确定和很多变数(例如:温度,油,风速)的情况下,是很难调整到很好的配合,需要很长的调整过程!
定速仪的作用是,自动调正发动机的转速,在负载变化的时候,通过控制油门舵机,尽量调整发动机转速在你设定的理想转速下。那就不用管油门的设定和螺距的配合问题了!只要设定好自己想要的螺距曲线就可以了!
简单易用,很方便像我这样的懒人了!

楼主:
这下弄明白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