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K..Y将军“船型的分類/統稱(别名)”一文的翻译

楼主(2009-06-23):
钢筋混凝土船小贴士-赫尔 船体是明显的一部分的R / C模型船. 船体制造adirect与水接触,并支持肥大及配件onsailboats ,
发动机,支撑,驱动器和方向舵的机动船。
根据设计的船体,俄/炭船可分为两种主要类型: 图1
诺:这是船体底部表面提供了一个连续的湿surfacewhen运行中可以看出,关于制定娄船体是onepiece ,像一个“ V ”形...它的形状通常boats.Their发现真正的内部空间简化了安装任何类型的发动机。
水上飞机: allother船体类型一般称为hydroplanes 。他们hullswith上运行sponsons和水3个或更多的表面不contiguous.The图纸娄清楚地表明了不同的前模型。图 2
注意:上图是扫描的汤明善书基本ofRadio控制动力艇模型,从Kalmbach KBooks , 1992年版 据角V型, monos可分为:
DeepVee : Thosewhere角度水平面之间和不同的船体由16 ° 〜 28 ° 。阿前视图显示了最明显的“ V ”形。根据设计,他们tendto减少运行时的水,因此被称为他们的良好处理,易于驾驶性能和处理能力粗糙或震荡水。 ( PaulGovostes阿帕奇) 图3

单体(浅五) Hullswith角度不高于16 ° 。由于这种设计是fasterthan深Vees ,但更棘手的调整和运行。  图4
Crackerbox

基于全尺寸APBA船体的crackerbox有一个非常持平3degree V船体。根据设计的crackerbox往往侧滑上轮流andrequires以及驾驶技巧。 (大仲马Crackerbox) 图5
根据位置和尺寸sponsons hydroplanes可分为:

水电:船体有两个sponsons在前面,通常运行于道具atthe尾部,因而叫做3点水力发电。他们是快艇和verycritical调整和驱动器。有少数规模从realboats 。 图6
双体船

该双体船船体由两个船身所谓“ sponsons ”加入anelevated上层建筑载驱动和控制组件。高架上层建筑创建一个“隧道”和风力passingthrough隧道创造了解除对船体减少dragand提高性能。双体船船体通常更快andeasier驾驶水电船体比其他类型,但更多的criticalthan monos对这些条件。  图7
隧道壳

隧道船体是一个小筏型船体使用舷外motor.Due的重量电动机在船体后部的船体areless稳定隧道比双。隧道船体“苍蝇”的缓冲ofair在隧道和更难修剪和驱动比thecatamaran 。通常使用的硝基引擎,虽然也可以findwith燃气发动机
图8
支腿

唯一型的R /炭船不是基于充分的大小船只,在outriggeror “操作员”是最快的类型的船体。汽油动力模式runover 80英里,辉光动力模型已经超过110英里。该riggerconsists的两个小sponsons附有金属或合成“繁荣” ,以一个长方形的中心部分,载机和controlassembly 。他们可能会或可能不会有sponsons在后方。该riggerruns只有一小部分sponsons和propellertouching水。 Riggers通常难以装饰。 Almostexclusively竞争船,甚至发射水requiresspecial他们的技能。 (吉姆尼森的渔船娄)

图9
Cannard :一个非常特殊类型的水电,与单一sponson和twoat前面的后方。阅读麦克吉尔曼说,大约cannard如下。 Thepicture波纹管是一种Aeromarine萨伯瑞Cannard 。
  图10
水翼:更特别,他们辗过薄刀片。对R /炭领域是这样,然而,实验船。  图11
其他:虽然很少使用,他们值得一提的是如此不同,空气船(与硝基或燃气发动机) ,船的规模和othersthat我无法分类,其中的图片显示娄。

硝基空气船    图12
燃气空调船(从零开始建立马蒂Manross ,现在属于他的一个朋友)   图13
规模船  图14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C K Y将军....这个时候公布了一些非常好的信息的主题。
大家共同学习

楼主:
差异。之间Vees ,猫, hydros ,隧道等

Vees =伟大的简化版船,运行在不同的水分条件和areeasier以设置比任何其他钢筋混凝土船。 Aeromarine阿帕奇直升机属于intothis类别。

单=浅V型艇的比赛一样Twincrafts ,有点难度比avee确定,但是同样的原则,如平静的水比vees布塔很好的起点如果您有赛车铭记。

猫=大处理船,非常容易驾驶,不是很好roughwater船,多一些知识,以建立。斯瑞克猫和AMsprint猫属于这一类。

Hydros =非常快艇时,设定权,有点棘手,以建立, norough水在所有。斯瑞克水电,上午shovelnose , 1/8th规模allHydros 。

Riggers =能最快的速度,而不是为初学者, takesyears的做法,甚至可以在比赛之一。技术性非常强。 SGrigger ,中西部riggers就是很好的例子。无粗糙水和thefrailest渔船。

隧道=大部份硝基舷外隧道作出的K & Boutboards ,有几个瓦斯隧道outboards 。他们往往是一个bittricky来设置他们乘坐弓高缓冲的空气。 Windycondition使它们翻转通常。猫有时被称为astunnels ,但大多数人认为这一硝基的。杜马作出varietyof舷外隧道。

Canards =很奇怪,寻找船只,种像倒退riggerwith的sponsons背面。我所看到的照片,但是这是我onlyknowledge他们。

只是我的意见,并希望它有助于让球滚动为他人购买更多的技术意见。

麦克吉尔曼
装饰标签是那些接近龙骨。除了调整theboat上的态度水,它们可用于正确的扭矩唱名, thetendency船体已经向精益权作为一种反应, enginetorque 。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部分-右舷-应beopened ,解除船体的右侧。因此,在船首getsdeep水。最后,关闭左修剪标签-港口方面,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关于水的态度,他们可用于tocorrect扭矩卷,船体的倾向了精益权阿司匹林反应发动机扭矩。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部分右舷-应该开放,解除船体的右侧。作为aconsequence ,船首得到深的水。最后,闭幕theleft装饰标签-左舷-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外部装饰标签-远离龙骨-用来调整boat'sattitude就轮流。更大的角度,更气窗解除atthat方面,更深的船头和清晰的结果。外TrimTabs的-远离龙骨-用来调整艇上的态度turns.The角度越大越横梁取消在该方面, thedeeper船头和清晰的结果。

还有一个共识,即削减标签不会排队withthe船体底部。 1 / 8 “看起来像一个很好的距离。在此基础之上,是预防和unwanteddrag标签作为船体扩展到最低限度。

我很少,如果有的话,使用装饰标签。所以,我几乎没有资格成为一个专家onthis问题。但是,他们有时是必要的,并回答后athis局吉姆尼森到了点。这是一个问题:

“有经验法则支配多远内缘theinboard装饰标签应该从中线的龙骨上单?我已经阅读或听到号码7 / 8 ”到1-1/2 “ 。是它重要的thatthe内缘的装饰标签的位置,以便它不属于theprop直径? “

答案:

“实际上取决于Yeahit的角度单或深V型以及thediameter的支柱。 monos我已经安装的标签通常只是予以以外的支柱的直径。如果船体是相当广泛您canget取消了第二组对标签的外面。最好的racesetup的通常会使用一个广泛的标签,但每边再分割inthe中东生产内外标签。

我不会建议让他们在任何接近龙骨比theouter螺旋桨直径。更加紧密地他们的龙骨线的道具的moreshallow将地表水和较少的水将不得不工作with.This可以是一件好事在低功耗安装的,但很糟糕forhigher输出汽车。

OH和记住的最重要方面的标签。他们往往actlike船体延长。该船将有更多更密切,他们解除areto龙骨线。它们移到外面的船体将被允许取较低的海水中。是有一定限度的数额虽然oflowering船体将被允许这样做。极限是船体designitself 。 “

反过来翅片

应安装在瓷线平行于龙骨andperpendicular在船体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当该船倾斜在theturn应该在垂直位置的水面orslightly倾向于龙骨。只有当谈到,因为船体rollsinto之交,他们理应下降的水。旅行时在astraight线,他们不应该接触的水,这是为了避免拖动
赫尔porposing (向上和向下振荡的弓,在旅行时直线)
通常发生在monos与地面驱动,当道具太farfrom的横梁。纠正,使支柱接近transom.Adjust半英寸每一次,直到振荡停止。 Aftercorrection ,调整角度,以确定支柱弓高度whenrunning 。

是什么让一个高升降机船体?

Strakes运行后相当一段距离和/或还相当尖锐

,浑圆龙骨

正如Jim尼森说:

“ Thestrakes为平地骑表面,限制了水蔓延offto双方。由于他们的行为就像滑雪的。他们往往使thehull乘坐顶部的水贯穿反对它。 Thefurther飞向横梁延长然后在strakes更大的theski (表面积这种情况发生) 。所有高速船体eliminatethe strakes几英寸领先横梁或消除themcompletely 。这就使船体解除长达地步thestrakes结束。圆形龙骨无助多少要么。正如唐说,这是一个圆形骑垫。
大幅削减龙骨通过水和将限制解除。即使sharpkeels有局限性。骑垫融入船体底部haveto使用一次碰到速度在上50-60硕士范围。在thiskind的速度急剧侧板甚至更少龙骨可以提供足够的电梯tocause瓷散步。裁剪标签可以帮助,但你真的fightingagainst涉及的物理性质和母亲会赢得这个! “

楼主:
http://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_t?sl=en&tl=zh-CN#
在线翻译网站  不懂英语 有点时间 就弄了

网友:
这么一来,就更明白了

网友:
看不懂呢

网友:
 别名:将军 井面蛙

网友:
山山水水兄!

十分多谢你的帮忙,其實英文是要本身吸收多一点文法才能正確理解的!!
也有些字是翻譯不出來的

但我不認同!當他看圖認字再加上对海模真正的愛好和經驗慢慢就会明的了:loveliness:

网友A:
无论如何,CYK中将还是在这里对新手帮助最大的将军之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论如何,CYK中将还是在这里对新手帮助最大的将军之一
我同意兄台的讲法:loveliness: 不想再抖缠,放多点时间在船上好过。

网友:
肃然起敬

网友:
老人有说!

引用 网友B:
我同意兄台的讲法:loveliness: 不想再抖缠,放多点时间在船上好过。

又把錢放進人家口袋裏了!!(等如在人家身上學到的知識就是你自己的财富啊)对嗎?: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