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MM橫軸改裝成3mm

楼主(2009-06-23):
450如果想把4mm的橫軸改成用3mm的,
是不是只要換成3mm的0圈就可以呢?
還有就是,現在v3有沒有3mm的橫軸買嗎??

网友:
不是

除了换O圈 还要换大桨夹里的轴承

网友A:
 建议使用冰人的3mm套装,方便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冰人的3mm套装,方便好用

朋友,有沒有網址?不知道在哪找那東西

网友:
3mm横轴感觉太软了
小小炸机 就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