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粘接金属与碳纤维管?

楼主(2009-06-23):
想把一段金属管粘接到碳纤维管上固定
接触面积很小
请问各位
应该选用何种粘接剂?
如何才能达到较高的强度?
希望原料取材方便容易买到。

网友A:
可不可以加个内套再连接

网友B:
环氧树脂最好,AB胶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加个内套再连接

不懂您说的方法
能否说的更详细点呢?
考虑到同时还要控制重量
希望不要有太多重量增加
用胶量和附加其它的重量不要超过1g为好
谢谢您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氧树脂最好,AB胶也可

请问粘接后使用寿命如何?
此处受力较大且经常动长期反复受力
担心抗疲劳不行
谢谢您指导!

网友C:
用玻璃丝布加树脂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玻璃丝布加树脂糊

正有此意!
手头上还有一些碳丝
最担心的是金属套管粘不牢受力后会转动

网友:
加个套管粘接面积就大一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有此意!
手头上还有一些碳丝
最担心的是金属套管粘不牢受力后会转动

工作环境如果不是高温的话绝对没有问题,沾上去就是一锤子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