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TF 450c锁尾不好

楼主(2009-06-23):
450c刚到手飞了2次小炸,发现锁尾不好老是有点飘陀螺仪的灵敏到75-100不低了???螺距在-11 -5.5 0  5.5 11

网友: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QQ:406609170  晚上9点以后在线

网友:
微调SUB 就OK

网友:
KDS舵机垃圾,导线是铜的,马达主齿是熟料的。用它锁尾用几次炸几次

网友:
说错了,导线是铝的

网友:
我老是锁尾舵机要烧掉   烧了2个了  都不敢去飞了

楼主:
呵呵楼上的用的是什么舵机啊?可以看看DS是开的还是关的,如果是数码的舵机要在REV上如果是普通的就在NOR,不是的结果就是烧舵机。

楼主:
刚刚与固朗小邱通过话,感谢小邱的指导,感谢固朗的服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与固朗小邱通过话,感谢小邱的指导,感谢固朗的服务。 [/quote

呵呵,您客气咯。应该的
陀螺仪本身的两个旋钮:一个是DELAY (延时开关),一个是LIMIT(尾舵机行程量),都不参与感度的调整。
具体的感度设置还是要在遥控器里找到对应的通道或菜单给予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