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头痛的问题

楼主(2009-06-23):
请看视频
现在....我只有把尾巴放在视频的那个部位才能锁尾(每次打舵都空间不够,
舵机
会卡一下.行程已经最低)
如果把尾推在往右放点,会漂!严重会打转!
请问这个现象怎么解决。。。。。。
高手!前辈! 小弟这个原因很痛苦啊 帮帮我吧..........................................................................................
........................

网友A:
看起来尾桨夹装反了,尾推向右应该正螺距增加。
尾舵机舵臂长度应该是8到9mm,一般是第二个孔的位置。
陀螺仪的行程是可调的,70到120左右应该都属正常。
感度从30到100都属正常。
尾推中立点在 +5度左右也属正常。如果锁不住尾可能是大桨转速低,螺距高了。

网友B:
无语了 请LZ潜水 一个月不要上浮

楼主:
尾推中立点在 +5度左右也属正常。如果锁不住尾可能是大桨转速低,螺距高了。
这个我得试下 谢了

网友:
你的尾翼也太松了吧

网友C:
会卡就不是好现象,要想办法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