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123简易充电器的

楼主(2009-06-23):
刚看了几位前辈做的充电器,有些地方不明白,上来问问。

电源的输入正极在4号管脚,那负极连在哪里呢。就不明了。

网友A:
接地线,3号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线,3号脚。

谢谢。
您看看第二个图,连线正确吗。谢谢

网友B:
专用芯片的充电电路都已经不是问题了,难点在于简单便宜的隔离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用芯片的充电电路都已经不是问题了,难点在于简单便宜的隔离电源

谢谢您。
您看看我的第二个图,连接方式对吗。谢谢

网友C:
3进负,4进正,6出正,9串电位器接6,1接地,2串电阻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用芯片的充电电路都已经不是问题了,难点在于简单便宜的隔离电源

说得对,找不到便宜的隔离电源啊

网友:
电源可用废弃的节能灯改

网友D:
在第二脚接上一个10K电位器可以调节电流,我原来第二脚直接接地,发热量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第二脚接上一个10K电位器可以调节电流,我原来第二脚直接接地,发热量很大的
引用 网友C:
3进负,4进正,6出正,9串电位器接6,1接地,2串电阻接地

谢谢了。
我是新手,不懂什么叫接地。您能给讲讲吗。如何接地?谢谢

网友:
1、3脚并联后接电源的负极。千万不要把三个芯片的1、3脚接到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第二脚接上一个10K电位器可以调节电流,我原来第二脚直接接地,发热量很大的

芯片说明书要求2号脚是要接电阻的,3060的充电电流最大就是1A,所以这个电阻最小不能低于1.8K.

你接10K的也不行,因为充电电流太小了

网友:
有1800V ?不会把

网友:
这是CN3060的说明书里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