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等离子切割机做雕刻机的主轴割出的精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09-06-23):
现有准备完工的雕刻机,又准备购进一台等离子切割机,想问下用等离子切割机做雕刻机的主轴割出的精度能达到多少?如果精度好的话就买贵点的,不行的话就买便宜点的,厚的还是老实用气割或且线割了。

网友A:
精度不会高了,要高最好是用激光切割机。

楼主:
那价格是差不知多少倍啊!

网友B:
有误差,可以留点量。我们造船用的误差会随着枪头的老化增大,切割的面还会变斜

网友B:
切割时铁板还会发生变形,我认为只适合用在精度不高的地方

网友C:
精度在0.5毫米以上。

网友D:
切割薄的变形挺大的厚的等离子功率要N大还有容易坏枪头最好还是选功率不要太大质量好的等离子切切薄板好了还是不错的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干扰

网友E:
有现成的数控等离子切割机价格2万左右

网友F:
线切割啦...

网友G:
这个东西只是代替气割吧

网友H:
原帖由
l10658f
于 2009-7-18 01:17 发表
这个东西只是代替气割吧
对头,行离子切割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快速下料,还有一点是用来切割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