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购 J-10

楼主(2009-06-23):
GWS-J10
优点:仿真度高  鸭翼可动 速度快
缺点:机身下有个辅助进气口怕影响气动布局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JBR5IE7Q/airplane_j10[1].jpg

航箭-J10
腹部没有底板就太难看了啊
图↓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9581&extra=&page=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2424&highlight=J%2B10

皓业-J10
图↓

请问各位高手以上那种好

网友:
缺点:机身下有个辅助进气口怕影响气动布局

101oo说的这个‘缺点’在GWS这架J-10模型飞机上是不会太影响它的气动布局,也正因为有开了这个辅助进气口,才能有同尺寸涵道风筒中,在11.1V供电及65A左右最大电流下,有如此大的推力来飞各种各样的动作。到是在地面上时,易于吸入杂物损坏涵道风叶,这才是其真的缺点。你飞过GWS的J-10或看过飞就知道其比别家J-10好在那里的优点之处了!再者,GWS的J-10对我们这些无车族来说,机翼可坼卸就方便于搭乘公交车了。如果你认为美化不好,完全可以自成一家的外观涂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