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冠丽控功放管D400参数,能否用c2314代换

楼主(2009-06-23):
如题,我的控只有十米距离了,求高手告知,想换三极管试验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用c2314代换

网友B:
应可以的,注意管脚,不要焊错

网友C:
如果确定是D400坏了.是可以的用C2314代换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起的真是早!闻机起舞!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可以直接替换?不须改板子

楼主:
现在这个控不拉天线只有五米的距离!开机一小会d400就很烫了

楼主:
刚才测了下控的电流!不拉天线136ma,拉开天线50ma!请问高手是什么毛病?和三极管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