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EKTRUM接收安装的一个小技巧

楼主(2009-06-23):
接到朋友的一个亚拓250要换接收机,250的空间小,首选AR6100E,好不容易连好线,发现要对频的话会很麻烦,顺手做了两条线,见下图

目的就是延长对频跳线,这样随时可以做对频或换控,呵呵

网友:
千红手巧啊 牛X

网友:
我都是在空闲通道上直接接一条舵机延长线(当然中间截短了), 公头插接受上, 母头用双面胶粘在机身某处, 需要对频的时候直接把Binding Plug插在母头上就好了. 这样也就不用JST插头了

网友:
你太有才了。  厉害  哈哈 。。。。

网友:
用舵机母插不是更方便? (就是用一根 短的舵机延长线)

网友:
空间真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