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塞斯纳改无刷和加副翼可行否?

楼主(2009-06-23):
偶的三通塞斯纳有刷+9.6V
电池
,想改无刷和加副翼,不知可行否?

网友A:
如果是独立电调,可以改无刷,但建议先改锂电,效果比较明显,然后再决定是否需要无刷
三通道,改副翼不够用的,除非省去方向舵

网友B:
一楼正解,不要方向舵,用副翼+尾翼转向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