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蓄电池不用平衡充直接通过T插给锂电池充电,可取吗?

楼主(2009-06-23):
前天外场飞行,看见一个模友将3串的锂
电池
,直接通过T插与12V蓄电池连接,中间没有接平衡充。
我对此很疑惑,模友解释说,这样确实对电池不好,但十多分钟就能充好一组电池,在外场飞的话效率是很好的!
请各位DX评评这种做法可取吗?

网友A:
应该加个限流电阻

网友B:
一般蓄电池满电超过13V,3S锂电最高12.6V,有过充的危险,如果电池不平衡更危险。

网友C:
充的时候实时监测就行了
蓄电池13V 是空载,带载不一定有 12.6V

网友D:
十多分钟就能充好一组电池,那充电电流岂不是有十几安培?电池还不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