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现实的问题,飞三通翼龙,要多大的场地才能飞呢?

楼主(2009-06-23):
唉,本来想转电直了,可以是在放不下家里的翼龙,买了后,一直没地方飞。昨天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公园,里边有一片空地,还有一个湖,似乎解决了场地问题,但是不够不够大,大家一般都在多大的场地飞呢?

网友A:
如果技术好的话,又没有树,和风筝。普通的公园草坪也就够了。
但前提是风小于3级,否则的话一到下风区,没有副翼的飞机就很难回来了。以前的两架翼龙就这么...
现在换了4通的好小子,有个稍微开阔点的地方就能爽了。

网友B:
根据艾特的视频,一小块草坪足够了,但经过实际测试,新手需要至少500×500的场地才安全

网友C:
地面100*200足够了,只要升空后空域条件好

楼主:
没开副翼的话100×200就够了?还是高手才能做到?

网友:
100*200估计新手足够了

网友D:
新手越大越好
技术好的,地面 一,两个篮球场就OK(但是空域要好

网友E:
只要没风筝 没大树 没河 就放心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