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的蓄电池。。能直接用12v的电源充电吗?

楼主(2009-06-23):
rt。。。请问各位前辈!
要是可以用电源直接充就好了。。不用买专门的充电器

网友:
可以,但不一定能充满,充的时候监测下

楼主:
为什么不可以充满呢?该怎么检查啊?谢谢拉

楼主:
如果说我用13V冲会不会有危险?

网友:
最好14V充,再加个限流电阻

楼主:
我的电源适10a的,ls兄弟看看能直接用不?

网友:
12V蓄电池充满得14V,如果你的12V电源能提供14V输出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源适10a的,ls兄弟看看能直接用不?

和A无关(不能太离谱,比如用1A充120Ah 的蓄电池)
蓄电池不精贵,充到14V就行了,14V以上电压上升很快

网友:
加限流电阻,电压14V应该行的。

楼主:
请问各位能给个限流电阻的型号吗?是限多少的?

网友:
多大容量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