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A123到饿,可是,,,,,,,,,,,,,,,,,,

楼主(2009-06-23):
买回来是挺平衡的,我还挺高兴,
4S1P,,,, 每个相差不超过0.1. 那也够满意的了, 都是3.30左右,,,
可是今天一用之后,,,,,有一组变成,2.2X 3.2X 2.2X 2.3X
这也没什么,,能用就行了
马上换一组,,, 结果有一节死了,,,,,,测都测不到电压,
其他的还有3V呢,,,,,,,, 我的天啊,,,,,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自己恢复到0,9V
可是充电充不进去了
怎么办,,,
那一节还有救吗

网友A:
我买的是刷选过的单节自己做的 目前还没问题

网友B:
多钱买的............

楼主:
,,,,,,,,,,,,,,,,
有解决方法吗
现在那节充电器认不出来,
充不进去

楼主:
啊啊啊啊啊

网友:
你的还没平衡好的,最好是每个都单独充满再配

网友C:
还有市面上90%的充电器对a123的平衡都不行的
a123 在3.2-3.4v的区间占据85%的容量,这点跟lipo是很不同的
同是3.3v的a123 有可能是快满容量的,也有可能只是一点点容量的,在3.3v时很难判断电池是否平衡的

楼主:
买回来的成品,4S1P.......
卖家说有内阻仪.配好的了
另外这个电池有人说放到不能动为止
有人说放到2V
也有人说放到3,3V
哪个是正确的

楼主:
a123 在3.2-3.4v的区间占据85%的容量,这点跟lipo是很不同的
真的吗

楼主:
我用一个手机充电器,,,,
拆了一个平衡充母头
专门给那一节坏的充电,,,,,,,,,
现在充了一小会, 居然变会3V了,,,,,,,,,,,,,,,,,,,,,,,,,,,,,
才20分钟左右,,,,,,,,,,,,,,,,,,,,,,,,,,,,,,,,
这电池怎么那么怪

楼主:
另外有一组, 死冲还是3.33..
怎么冲不到3.6去
有一节还经常停冲,,,
目前买了3组, 只有一组是正常了,,,,,,,,
我晕

网友D:
明显是内阻不一样,另外跟充电器有关,建意买个真正多路独立平衡充,一般市场卖的X6都不行,也就是要买冲电时只插平衡冲接头不用接正,负极电源电源线的那种才行!
另外那节冲不上电的电池最好也别用了,跟别的好的电池用在一起,只会加速它的死亡,而且这组电池的放电量肯定会受到影响的

楼主:
 楼上大哥说得太轻巧了
都是钱钱啊,,,,,,,,

网友E:
这里有A123的资料。
http://a123systems.textdriven.co ... heet_APRIL_2009.pdf

网友F:
我买二手a123自己组的2s2p b6充完电用fluke测一边3.62、另一边3.65左右 跑大脚到跑不动测量一边2.72 一边2.76的样子 我自己很满意

网友G:
二手的东西如果自己不精通,只能祈祷遇到好商家了

网友H:
这么浅显的道理楼主居然认识不到,铁锂电池同为3.2v,容量可能相差十万八千里,所以才会有楼主的结果。

网友I:
A123第一次必须全部充满再用,就是所有电芯到3.6V,B6这种串充对差异大的无法充满。

网友J:
A123现在市面上的都是拆机电池,品质很难保障的,除非就是RP好,现在论坛好多兄弟的A123都出现过问题!
LZ电池方面没有专业的仪器和知识还是买现成的锂聚电池吧!

网友:
先用选择镍氢串充,充到2V以上再换正常充电方式。

网友:
MD我的5组4s几乎每一组都有一两节屁股胀开花,电压截止3.8V 细算一下:4X20=80+20邮费+材料=110元还不如买块锂聚合物电池!而且还重的要死。

网友:
看来A123也不是那么可靠,幸好当初我买的是国产铁锂,而不是A123。

网友:
1000能买50颗,如果我有朋友买A123,一定考虑下,可惜没有,不敢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市面上90%的充电器对a123的平衡都不行的
a123   在3.2-3.4v的区间占据85%的容量,这点跟lipo是很不同的
同是3.3v的a123  有可能是快满容量的,也有可能只是一点点容量的,在3.3v时很难判断电池是否平衡的

经过测试过
死掉的一节那一组
其他还是,3.14的时候
有问题那一节已经2V几了,,
看来是这节有问题
不过也差不多了
我电机太热了,
郁闷死了

楼主:
查了资料
3.14已经剩下10%左右的电量吧

还算可以接受了,

其他2组还可以,

这电池还是有性价比的

就是要靠人品,

或者自己有技术配对

网友:
我买的24节,用的很好,没有一个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