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可以使用FF9的软天线吗?

楼主(2009-06-24):
问下各位,10C控使用50点高频率头的时候,可以使用FF9的软天线吗?谢谢!

网友A:
软天线一般都是加感的,纰拉杆天线能短一些,只要频率一样、增益一样(也就是各项指标差不多少)就可以,软天线比普通拉杆天线还要好些,最起码没有使用时间长了后每节之间的接触电阻的影响问题了。

楼主:
哦,是72兆的FF9使用的软天线,现在换到使用72兆50点变频率高头的10C上,不知道可以不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