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组合A123电包

楼主(2009-06-24):
前几天买了几只A123电,找出好久没用的烙铁发现是坏的,预是。。。。。。先修好工具。

照片

照片

照片

在电线接了个开关,方便操作。

在电线接了个开关,方便操作。

照片

入正题,扒下原来的纸皮,换上新妆。

入正题,扒下原来的纸皮,换上新妆。

照片

照片

照片

去除原来触点的毛刺

去除原来触点的毛刺

照片

找来0.5mm厚的紫铜皮,裁剪好

找来0.5mm厚的紫铜皮,裁剪好

照片

清洗好备用

清洗好备用

照片

由于只有0.5厚,为加大过电能力,对折使用

由于只有0.5厚,为加大过电能力,对折使用

照片

焊接准备的助焊剂

焊接准备的助焊剂

照片

浇上助焊剂,搪一层锡

浇上助焊剂,搪一层锡

照片

照片

照片

把多余的剪掉

把多余的剪掉

照片

另外一只电池上锡

另外一只电池上锡

照片

对接焊接,好了以后把两电池摆直备用

对接焊接,好了以后把两电池摆直备用

照片

照片

别忘了焊独立冲电线

别忘了焊独立冲电线

照片

另外两只按照上述一样的操作

另外两只按照上述一样的操作

照片

照片

引出插头的示意,线材和插头一样要搪一层锡,为的是两者更容易融合

引出插头的示意,线材和插头一样要搪一层锡,为的是两者更容易融合

照片

焊接中间的连接片,两电可用橡皮筋定位

焊接中间的连接片,两电可用橡皮筋定位

照片

滴上胶水

滴上胶水

照片

焊出引线

焊出引线

照片

套上热缩膜

套上热缩膜

照片

用电吹风热缩

用电吹风热缩

照片

一组电池包做好了

一组电池包做好了

网友:
高手
请问你那祝焊药叫什么名字

我也想弄一个

T插太难焊了

用这个会好很多吧

楼主:
盐酸加锌皮=氯化锌   用来焊不锈钢超强。  前提是烙铁要够热

网友A:
用低温免洗焊锡就可以了,不用助焊剂的,不过价格较贵,要100多一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低温免洗焊锡就可以了,不用助焊剂的,不过价格较贵,要100多一卷

我那个助焊剂价格超低,基本上不用钱,一般家庭洗厕所的盐酸,废旧一次性的电池的外壳。用的时候工件也不需要打磨。浇上焊料就像焊铜件一样。其实最大的好处是焊接不锈钢。

网友:
呵呵`~原来是这样焊的。焊得很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盐酸加锌皮=氯化锌   用来焊不锈钢超强。  前提是烙铁要够热

盐酸+锌皮=氯化锌
又学了一招,看来初中的化学不能忘呀,哈哈。
谢谢LZ,您的焊功无量呀

网友:
那个铜皮不错 比我用硅胶线的轻多了 哪里有卖的?

网友:
这是我见到焊接A123最好的手艺,请问楼主用什么焊锡?

网友:
手工很不错哇

网友:
手艺不错!先赞一个楼主烙铁是多少瓦的?

网友B:
把纸壳换成塑壳后患无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纸壳换成塑壳后患无穷

为什么后患无穷???

LZ的焊工很厉害啊!那么干净整洁!很少见到的! 流水线上的工人小批量的焊工绝对没你焊的好看!

网友:
要是前面的一堆线靠近电池的地方也用东西保护处理一下就完美了

网友:
烙铁是多少瓦的?

网友:
原装的纸套其实很好

网友:
呵呵,焊接功夫一流,但有几点还有待商榷:
1、原装纸筒是最好的,最好不要换成PVC的,耐热不过关。一般在做动力电池的时候,都是把塑料材质的外皮换成纸质的;
2、你那个紫铜的厚度足够了(图片上看宽度也够),用不着双叠了,呵呵!

网友:
我是没看明白一个地方,平衡接口是怎么接的?4颗电池,使用3S平衡接头,怎么接的啊?组起来是2S还是3S?

网友:
很漂亮的手工 就是换纸壳个人感觉不妥 前面也有朋友说过了

网友:
LZ其实ZnCl2可以去化工店买一点,我的买了5毛钱 。用盐酸自己做的我看你的颜色估计是酸过量了,这样对烙铁头其实是很大的伤害,建议还是去买一点。

这里要称赞一下LZ的焊工真是非常好啊,焊点饱满光亮,请问你是用什么焊锡的?

网友:
顶。很好的焊功。

网友:
焊工不错啊,比我的好多了

网友:
焊接技术不错,帮顶

网友C:
lz你要是我邻居多好啊~~~~~~~

网友:
一看楼主这把烙铁就知道楼主焊龄起码20年了

楼主:
谢谢所有的兄弟捧场,说实在我操烙铁已有30年头了,自打进小学到现在。想扔也扔不掉 不过学到的东西也不多,兄弟说得对,纸包装的封皮就很好了,干嘛还要换,掉地砸一下就破了,存在安全隐患。再有就是哪个三S插头,买错了,买的是硅胶线那种,线是独立的,在别的抽出一条装上去,当然插座也换了,再有兄弟问用什么的焊锡,我买的是工业用的那种,条状0.5KG的,选表面有光泽的,质量不错。谢谢大家的提醒,及时认识错误,看来这方面的东西还是要学到老啊!!!

网友:
焊接功夫一流啊!!!

网友:
看来要多多练功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所有的兄弟捧场,说实在我操烙铁已有30年头了,自打进小学到现在。想扔也扔不掉 不过学到的东西也不多,兄弟说得对,纸包装的封皮就很好了,干嘛还要换,掉地砸一下就破了,存在安全隐患。再有就是哪个三S ...

我的理解电池用原纸包装是为了耐高温,大电流工作情况下电池温度可能会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你要是我邻居多好啊~~~~~~~

哈哈,我也这么想....

网友:
焊接功夫太牛了,我的T插都要焊半天整不好,看来的多学习焊工技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电池用原纸包装是为了耐高温,大电流工作情况下电池温度可能会很高

我是玩像真船的,温度可能不会很高,不过都是要换回纸套,心里踏实些。

网友:
塑料不耐高温。

网友:
问下LZ

锡条是不是比锡丝好用啊

就是不知道锡条怎么用

网友:
這樣對焊太難看了.我都是用T焊頭.抽開焊頭迅速對合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玩像真船的,温度可能不会很高,不过都是要换回纸套,心里踏实些。

O(∩_∩)O~,我原来的玩具2开关通道的电动滑翔机,配的电池是7.2V 700MAH的7号NIMH电池。就是热缩膜包装,带2台131电机,放电时间5分钟左右。几个循环后,就有1节的热缩膜热的涨裂了 。不过还好,电池组无碍。

网友:
手艺可以啊

网友(2009-08-13):
工艺材料都很好 尤其是那么厚的紫铜连接片 绝对可靠绝对内阻小啊 不过唯一的败笔就是换热缩套。。。那么薄的热缩套真的不耐热不耐摔啊 后患无穷。。。

网友:
焊的很认真,但是要注意助焊剂的腐蚀作用,最好还是采用松香。

网友:
我焊T插用焊锡膏,很好用。

网友:
厉害

牛人呀  楼主的烙铁多少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