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加大电调上的铝片 有没有作用

楼主(2009-06-24):
准备加大电调上的铝片

网友A:
改得适当的话肯定有作用,但如果散热片接触面没处理好,只会有反作用~

网友B:
我想加散热片

网友C:
接触面要涂cpu散热片用的那种导热硅脂

网友D:
肯定有作用。

网友E:
有一定作用,可以偿试。偶用的是电脑显卡散热器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