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40a好热

楼主(2009-06-24):
夏天来了,天热了。飞jj热得人受不了,电调更受不了。

先说下配置。
好赢飞腾 40a
ake 3800tf
11t 铜齿
2200mah 20c电池
油门曲线,从0到100一条直线
螺距曲线 从0度到10度一条直线
电调挂在侧板上面,大奖的风能吹到。

中午一两点左右学校操场一个人都没有,是个好飞场。不过太阳大,飞上一块电池下来,第二块上去不几分钟电调就热保护,降低输出功率了。
飞的不爽,就想给电调加上个散热片。

不知大家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

网友:
热就热,问题不大

网友A:
飞完一个电池,要等几分钟,让电调、电机和电池温度降下来以后再飞第二个电池。不然这么热的天,谁的设备也受不了的。

网友B:
07年的40A还可以,不算热,我朋友09年初买的一样的40A,热的把外皮都烧了,一模一样的动力,后来退了,现在好赢的质量下了好多,以后不考虑好赢了,据说中特威还可以

网友C:
我的配置和楼主的几乎一样,就是电池不同,我的是4SA123,连飞四组A123,每组12分钟左右,中间几乎不停,飞完下来电调只是有点点热,气温也在32度左右~
楼主,是不是你的皮带太紧或其实问题增大了阻力?又或者油门螺距不配合导致转速过高?你一组锂电能飞多久?一般来说,锂电在450上可以飞七八分钟才算正常,飞完后单节空载电压必须在3.7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配置和楼主的几乎一样,就是电池不同,我的是4SA123,连飞四组A123,每组12分钟左右,中间几乎不停,飞完下来电调只是有点点热,气温也在32度左右~
楼主,是不是你的皮带太紧或其实问题增大了阻力?又或者油门螺 ...

最近西安高烧,引用一段腾讯网西安站的话
         ●昨日12:00至16:30,记者拿着温度计,在东南城角、公交车上、李家村十字交警岗台、西安市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外、钟楼等处,给古城量“体温”,最高地表温度49℃,古城发烧了。
●据气象专家介绍,我省大部均出现了35-39℃左右的高温,这是今年入夏以来范围最广、面积最大的一次高温天气。昨日全省最高的气温在临潼为39.6℃
●省气象台、西安市气象台昨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明仍将持续高温天气。记者昨日从西安市人防办获悉,位于安东街与友谊路丁字路口处的纳凉防空洞,将比往年提前半个月即于今日免费开放”

        我就在那个温度最高的临潼。大中午的晒着太阳的飞。
呵呵,可能是皮带需要调整,尾管在上次炸鸡有小小损伤,可能会产生阻力。但是在手动波动大桨,感觉不到有阻力的存在。
用的是20c的电池,但是我是太久没玩450了,电池有些胀气。

其中一块电池飞7 8分钟是有,另一块电池估计快挂了,飞上三分钟就动力下降,估计是电压下降的厉害。这个还是最近才注意到的,也有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动力下降是电池的原因,不是因为电调过热保护。

现在加了散热片后,电调在用那块状况较好的电池飞就没有出现过减低输出功率的情况,飞的累了,下来用电显量电压,3.8-3.9之间。可能是以前搞错了,冤枉了电调也有可能。

说实话,螺距和油门的曲线我是没有怎么仔细去研究,罗具有们的配合我再研究研究,仔细调整。

谢谢大家关注咯!我的电调已经加上了散热片,麻烦大家移步帮忙顶顶帖子也可以。!!

http://bbs.5imx.com/bbs/redirect.php?tid=308543&goto=lastpost#lastpo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07年的40A还可以,不算热,我朋友09年初买的一样的40A,热的把外皮都烧了,一模一样的动力,后来退了,现在好赢的质量下了好多,以后不考虑好赢了,据说中特威还可以

对,我的40a外皮也是损伤了。肯定不是炸的。露出来的地方都是包皮被里面原件顶起受力较大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完一个电池,要等几分钟,让电调、电机和电池温度降下来以后再飞第二个电池。不然这么热的天,谁的设备也受不了的。

我的450用原装电调电机连飞10块电也没事,热点没事,只要不到保护温度就行,不然飞一块休息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飞完12块电

网友:
加散热片是不错的主意,就是重了点,而且将来想出手的话也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