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现在新出的恒龙升级版的电路板?

楼主(2009-06-24):
现在新出的恒龙升级版的电路板听说是新的封闭式,插头式,不知道有没有人玩过,质量如何,老的板子太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新出的恒龙升级版的电路板听说是新的封闭式,插头式,不知道有没有人玩过,质量如何,老的板子太差了。

去年年底就有部分产品试用了  09年已经全部换新版 方便大家自己更换!

网友:
还是开关版的吧!

网友:
换汤不换药???????

网友:
竟然有此等好货  哪有的买。。。
以后用不着自己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年年底就有部分产品试用了  09年已经全部换新版 方便大家自己更换!

武林坦克,新版主控的声效有待改进,枪炮声音很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武林坦克,新版主控的声效有待改进,枪炮声音很小.

恩!是的 但是新版已经进步很多了 但是顾及主版的稳定性 在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中 还有不少相关参数要改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是的 但是新版已经进步很多了 但是顾及主版的稳定性 在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中 还有不少相关参数要改进的!

期待国货越做越好!
不知改进完成后的版本何时能上市?

网友:
我的坦克就是这板子,上边有个8脚的烧了,可能是驱动能力不够,也不知怎么办。

网友C(2009-07-24):
8个腿的管子烧了

烧了后坦克直接失控了

网友:
新的电路板很容易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了后坦克直接失控了

我和你烧的水平一样高,都是烧这里,我烧右边,还烧得一模一样,结果是所有功能都正常,就是右边马达不转了.

网友:
问了卖家,还说厂家不保修的.

网友D:
我拆了后发现,波箱里面没有一丁点的润滑油,也就是说全在干转,不是后来干的,而是一出厂就根本没有润滑油的.怪不得噪声奇大动力不强,原来是没润滑油的原因.真是怪了,国产就这样的货色?

网友:
还有就是,电池盒是拧镙丝的,每次换电池,还得用镙丝刀拧开才行.更来气的是,电池盒里面的空间根本很难挤下电池和里面的插头.
我想这样改装,就是引线到我面直接充.也就如图上面的两个箭头,从这个位置接正负极线出去,从外面充.充的时候把电源的总开关关了再充(如图左边的圆圈处).
但有个问题是:这个开关只能断电池到里面的正极,负极是一直接通的.不知道这样充会不会有危险?如果有危险,我就装多个开关来控制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拆了后发现,波箱里面没有一丁点的润滑油,也就是说全在干转,不是后来干的,而是一出厂就根本没有润滑油的.怪不得噪声奇大动力不强,原来是没润滑油的原因.真是怪了,国产就这样的货色?
有油只是好点,还是吵

网友:
现在恒龙出全钢的变速箱了,估计会好很多的.

网友:
还是电调容易烧?

网友:
我的怎么操都不烧

网友:
我的新板冒烟模块估计也烧了,无电力输出,其他正常。

网友E:
板子上空着的几个插座是接什么的?能详细的说说吗?

网友F:
我的也是一边烧了,HL怎么这么小气,这个加大点功率就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