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UN-A6和四位半的万用表反而把我搞晕了!

楼主(2009-06-24):
最近大放血升级了UN-A6,顺带整了个四位半的万用表,UT58E,结果量出来的电压一人一个数,让我头晕不止啊! 之前一直用0852冲电,DT830的万用表虽然垃圾但每次冲完电测量都是4.2V,让我很满意。 后来0852坏了,正好升级,就直接入了UN-A6 和 优利德的UT58E ,冲完电放了一段时间的电池突然来兴趣说测一下,结果接到UN-A6上显示为4.19V 用UT-58E量4.177V  用DT830量只有4.14V…… 寒啊,到底哪个是准确的呢? UN-A6出厂前都该经过电压校准吧? 我需要用电压纠正功能校准A6的电压吗? 另外按DT830的4.20V算,以前的0852充电截止都到了4.23V了,难道以前电池一直是过充的?!  4位半的万用表是否需要校准呢?

网友:
830不太精确 国产表的数字表性能实在不稳定  现在用fluke 15b 虽说功能很少 但用起来精度很放心

网友:
你买的是山寨万用表

网友:
应该是UT-58E较准确,毕竟他是新表,而且是测量仪表。

UT 58E直流电压的误差是±(0.05%+3),测量出的电压是4.177V,
实际电压有应该在4.177V +/- 0.002V,加上最后一位数字的误差+/- 3字,
实际电压应该在4.182V~~4.172V之间

如果UN A6是直接用单片机内10BIT的AD检测电压,检测电压的分辨率只有1024阶,
如果还用了运放构成的减法器将电池电压进行处理,运放的线性度和失调电压的影响,会使检测的精度更低,是不可能达到10BIT的。

DT-830表用了多久了?是否有校准过?
UT-58E是新表,我相信UT-58E的数值是在测量误差内的。

网友:
这个是UT 58E的内部图片,原来是ICL7129芯片,呵呵

网友:
4.18...4.23...都能用...不像镍氢需要冲得很饱才会爆....又不比赛...

网友:
唉,fluke。15,17这种低端表,贵,自动量程反应慢,测通断的蜂鸣也不爽。

网友:
4.23V 也算过充?

楼主:
Fluke 15B再低端也比UT58E要好吧? 也看到过15B的拆解,看元件就比UT58E高级啊!

网友:
我用Fluke 8808A~

网友:
引用 楼主:
Fluke 15B再低端也比UT58E要好吧? 也看到过15B的拆解,看元件就比UT58E高级啊!

说真的,实际用起来15b 17b不好用,不如同价位的UT。

网友:
个人觉得15b很好用了 确实偏慢 但如果不是经常搞电子电路测量完全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