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机2212KV1400配2S电可以吗?

楼主(2009-06-24):
KT机2212KV1400配2S电可以吗?
本人新手,用5MM的KT板做330/CLIK这样的3D机,手上只有2212KV1400的电机,有一块3S,1350ML,15C的电池,0947的将,这样可以飞吗?

  现在想购多两块2S的电池,配10寸将可以吗?

网友:
可以的配0947的浆 400克的重量60的油门就能飞。估计有600到700克的拉力
用1047的浆拉力更大了    11.1V的也可以要用8寸浆比较合适

网友:
2212配2S电,倒不如2208配3S电

网友:
当然可以啦,我用过效果还不错,我3S电池坏了一节,改成的2S电池

网友A:
2S也能吊机吗,这样我就省电池了:loveliness:

网友(2009-08-14):
引用 网友A:
2S也能吊机吗,这样我就省电池了:loveliness:

用2S可以吊机,不过飞机总重控制的300克以下为宜。

网友:
顶,我是个新手,看到这样的帖子实在是太高兴了!!!!!!顶,好贴~!

网友(2009-12-11):
6楼飞机漂亮,飞得更漂亮

网友:
2s带9050桨,3s带8寸桨,飞机控制在500g内都能飞。但是KT机一般都能在300g左右。

网友:
我的配置:

clickV3

1500 3S 20C

2212 1400kv

8060慢飞桨

此配置  半油门过一格吊机

网友:
楼上的配置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