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0618刀架维修的问题

楼主(2009-06-24):
大家的0618托板和刀架有没有旷量,是怎么调整的?
我的0618刀架前后有20-30丝的旷量,开始想拆下里面丝杠上的铜螺帽重新加工个,拆了半天拆不下来,大家给出个主意吧。

网友A:
不知道啊。。。帮顶

网友B:
普通的T型螺纹应该都有点间隙,这不算毛病,要想彻底消除间隙,就得换滚珠丝杠。

楼主:
谢楼上。
这么快就沉了,顶上来继续请教。

网友C:
不知怎么处理,我的刀架也同样问题,旋紧些螺帽,小车架又涩又紧,几乎走不动,不知要怎么调才好

楼主:
就是,等高手释疑。

网友D:
大家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我以为这是CJM的专利呢

网友E:
我的也是,小刀架旷量太大了,我担心那东西命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