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舵机电路板做双向有刷电调试验

楼主(2009-06-24):
需要一个小有刷双向电调,难买到,就用坏舵机的电路板试了以下,不错,下面买个L9110,试N30电机.

网友:
厉害。不过不知道支不支持到多大的有刷电机

网友A:
舵机电路改的顶多就算是双向开关。不是比例的。

网友:
可以改比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舵机电路改的顶多就算是双向开关。不是比例的。

完全错误!舵机控制里面小电机的电路都是比例的,不信你自己试试!
拧里面的电位器,角度拧的小转的慢,角度也大转的越快,至少我的舵机是这样的

网友:
LS舵机本身叫比例舵机的啊

网友:
可以长时间工作不

网友:
详细点啊

楼主:
是比例关系的,从1.1MS-1.9MS电机匀速从反转最高速变化到正转最高速,能看出其比例关系,其实还可以从波型看.加一片L9110就可以把连续驱动电流加大到0.5A.电压7.4V.用4410,4425各两片,可以把电流加到10A,电压到12V,原来舵机的电位器用个5K的电位器直接焊在小板上.用来调中点.
上个舵机图给大家参考

淘宝上卖的舵机板附图

淘宝上卖的舵机板附图

网友:
这个想法我也有过,楼主实验了,感谢楼主的实验,希望在后面的过程中继续上实验结果,能把电压改大的接线方案上图更好了

网友:
改小比例的车。用舵机电路板是最好的办法。还是双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错误!舵机控制里面小电机的电路都是比例的,不信你自己试试!
拧里面的电位器,角度拧的小转的慢,角度也大转的越快,至少我的舵机是这样的

怎么通过遥控器控制转速呢?

网友:
那一般的陀机电路能承受多大电流和电压

网友C:
这个老早就用过了
还行
就是线性差点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主的开拓精神,跟楼主有同样的需求,也是寻了好长时间没能买到小型的双向电调,希望楼主能把具体方案共享,怎么加4410 4425 手头零件都有!!

网友(2009-08-03):
引用 网友C:
这个老早就用过了
还行
就是线性差点

嘿嘿说到点子上了。要不谁还用专门的电调呢。直接都舵机改装好了。

网友D(2009-10-22):
不错,受上的坏舵机有用了~~

网友E:
几乎就是开关式的。

网友F(2010-01-27):
我的经验是,中点太难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