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调到底是几A的?

楼主(2009-06-24):
已经封装的那个据说是新西达的125A电调,可是怎么只有两个电容?裸体的那个125A的有三个电容。具体见图!
请那位指点一下,125A的有没有只用两个电容的?谢谢!

网友:
这个跟电容数量没直接关系的!~~

网友:
还是看功率管有用

网友:
电容是拿来稳压的。只要容量一样,2个电容比3个电容可能还要好些。ESR会小些。

网友:
如果你换个大水塘的话用1个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