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电调测试器

楼主(2009-06-24):
这个最简单,但元件难找,我就死活找不到390nF的电容。

还是单片机最简单,手头只有M8,本来这种东西,8Pin的ATTiny足矣。
内部1M,电压3V到5V,电位器10K以及上,越大越省电。

实际测试,脉宽在1ms与2ms之间,周期21ms。
程序文件如何上传?这里只能传图片。

楼主:
还是自己去编译吧,这是ICCAVR的。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common.h"

#define SetPlus()  PORTB |= (1<<PB0)
#define ClrPlus()  PORTB &= ~(1<<PB0)

UCHAR GetPosition()
{
  INT8 i,nRet;
  UINT nSum;

  UINT8 nADC,nMax,nMin,iMax,iMin,nVol[4];

  //pVoltage = 0;
  nMax = 0;
  nMin = 255;

  ADCSRA|=(1<<ADSC);      //启动ADC
  while(ADCSRA & (1<<ADSC));  //首次值抛弃

  //连续四次取样
  for(i=0;i<4;i++)
  {  ADCSRA|=(1<<ADSC);      //启动ADC
    while(ADCSRA & (1<<ADSC));
    nADC = ADCH;

    if(nADC > nMax)
    {  nMax = nADC;
      iMax = i;
    }
    else if(nADC < nMin)
    {  nMin = nADC;
      iMin = i;
    }

    nVol = nADC;
  }

  nSum = 0;

  //去掉最大最小值,取平均数
  for(i=0;i<4;i++)
  {  if(i!=iMax && i!=iMin)
      nSum += nVol;

  }
  nSum >>= 2;
  return nSum > 120 ? 120 : nSum;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CLI();

  PORTB = 0x00;
  DDRB  = 0x01;
  PORTC = 0x00;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TCCR0 = 0x00;
  TCNT0 = 0x83;
  TCCR0 = 0x02;

  ACSR  = 0x80;        //关闭模拟比较器
  ADCSR = 0B10000000;      //允许ADC
  ADMUX = 0B00100000;      //外部参考源,左对齐,0号通道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SEI();

}

void main(void)
{
  INT8 nPos;

  int i,nClr;

  init_devices();

  while(1)
  {
    SetPlus();

    nPos = GetPosition();  //ADC过程,0.4ms

    for(i=0;i<65;i++);    //最少1 ms;

    for(i=0;i<nPos;i++);

    ClrPlus();
    nClr = 2400 - nPos;
    for(i=0;i<nClr;i++);
  }
}

网友:
不懂编程,帮顶

网友:
难懂,只会用

网友:
用C语言写的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common.h"这个是自己做的函数吧???

网友:
谢谢LZ编译通过的,写的不错,可以给个再小点吗?

网友:
还是555简单,看我的帖

网友:
电容可以找几个串,并联就可以了,数值可以用万用表直接测量

网友:
common.h头文件没有,编译通不过,能贴出来吗?

楼主:
源代码贴上来时被吃去几个字符,

nVol =  应该改为 nVol [ i ]  =

comm.h就几个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网友:
好不好用?

网友(2009-10-07):
就测试简单就好

网友(2012-03-25):
请问楼主  为什么编译的时候一直会提示INT8   UINT8是未定义的呢?  刚接触单片机  还望楼主指点

网友:
不懂。!! 帮顶!

不懂。!! 帮顶!

网友:
很好的资料,标记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10楼说的最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