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上铣床 16v,20v,20v加长

楼主(2009-06-24):
想上个立柱铣床玩玩,初步选定华科的16v,20v和20v加长,主要目的是改数控。16v的优势是体积小巧,不占地方,但是比20v少微给进和速度显示,20v加长工作面增加,占地也是最大的,功能和20v一样。想请教有16和20的机器的诸位,放家里哪个合适些,还有就是16和20的实际体积相差大不大,性价比哪个高一些,或者说,买16v机器的人有没有后悔的,哈哈。注,华飞用户的意见本人也参考,因为机器都差不多,谢谢大家

网友:
呵呵,好厉害的楼主啊。你比我还内行。你还问谁啊

网友:
这样就对了,多调查多积累,一定要买好的。

网友A:
华飞、华科、伟舜、金洋、欧普,到底什么请况,哪位说道说道

楼主:
差不多

引用 网友A:
华飞、华科、伟舜、金洋、欧普,到底什么请况,哪位说道说道

这潭子水很深哦,不过都是一个图纸出来的东西

网友B:
实际上加长的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占地方,其实这系列的铣床还是很小巧的,我买的是化肥的BF20L,150K的当初还以为很大很占地方,现在用起来还嫌它小了点,很难想象操西鸡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加长的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占地方,其实这系列的铣床还是很小巧的,我买的是化肥的BF20L,150K的当初还以为很大很占地方,现在用起来还嫌它小了点,很难想象操西鸡的感觉

怪不得那么多人上7045

网友C:
我刚买的花费16

从车上卸到地上在到二楼很费劲!!!!!!!要是20的我都不感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车上卸到地上在到二楼很费劲!!!!!!!要是20的我都不感想

三条大汉累趴了

网友:
我是20的,还好,一个人折腾必须卸成机头,十字托板,底座3大块才能勉强搬,主要是不好下手。
那个托板回装时有点费劲,有了油盘不好从底部装,上面只能用俩手指夹着螺母上顶丝,调的不好Y轴摇起来不顺。

网友:
我在16与20之间犹豫了许久,最后还是选了16,订了16后费经理想叫我改20,给了我一个非常低的价,最终还是抵御了诱惑。
一是我使用空间很小,16已经是极限,500(台面长)+340(行程)+100(手轮),即至小要有940mm的活动空间;二是重量,16是75Kg,拆下主轴头(约30Kg)部分剩下约40多Kg,不用别人帮忙即可一个人搬动,20却不能;三是利用率,只是DIY用途,小件居多,一年累计至多百小时上床,平时只是摆设,小一些更具观赏性。
从重量到电机功率,掂估16已能满足自己要求。
16缺一个微进给有些不便,铣用途时调节立柱手轮(分辩率(0.1mm)垂直进给的基本问题不大。
16的附件选择范围要窄一些。
通过一年多使用的体会:尽量选一些好的刀刃具、不要急求铣削量,那么,16就已满足你要求。
当然你家放得下话选择20是合适的。

楼主:
谢谢各位

大概有点头绪了,主要的目的是改数控,如果16v改数控和20v一样方便的话,肯定上16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有点头绪了,主要的目的是改数控,如果16v改数控和20v一样方便的话,肯定上16了

改数控20要方便一些。

楼主:
找到对比图了

找到16和20的对比图了,看样子差距不是很大

对比图

对比图

网友:
这差别也就够大了

网友:
怎么是黄的?欧普兄弟的?

网友:
蒙昧以求得东西啊

网友:
14楼的图好像LPL放大机

楼主:
价格

16v:3500元,20v:4400元,20v加长版4600元,25v:4850元

网友:
楼主买到合适的床,等cnc片片。

网友:
20v加长版4600元?好像不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16v:3500元,20v:4400元,20v加长版4600元,25v:4850元
这些是哪个牌子的价格?

楼主:
华科

华科

网友(2009-10-24):
hao

要是能干活的,,就不能太想大小

网友:
找个新娘在婚前是要好好地调查调查,比如家族遗传啦,婚检啦,这样以后不出问题,不会后悔啦。